带功放DVD电源维修

楼主(2017-04-19):
       星期天收了台APEX HT-180 DVD,带六声道功放及带收音功能。回到家接120V电源没反应。拆开,是开关电源的,高压侧电容耐压450V,接220V应没问题。目测保险管、电源主控IC无炸裂现象。断电,测主电源输出端对地电阻,约72Ω,  断开六声道功放电源端,测对地 电阻约70Ω,变化不大。再测另一电源输出端,二极管正负极对地均为零,二极管短路了。拆下,将另一DVD开关电源板中的同样的管换过来,  接电,测两输出电压。一路14.5V,短路的这一路为5.4V。重新安装好整机,屏亮,可读碟,但收音机只能调出存储的频度,不可手调。接喇叭有声音。

楼主:
请问这种喇叭接线端子在哪找得到?

网友(2017-07-07):
同问 这种喇叭接线端子在哪找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种喇叭接线端子在哪找得到?

你可以用电视机的偏转线圈的插头改,一样好用!

网友:
楼主手艺牛啊羡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