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变压器烧了

楼主(2017-04-19):
红灯711的输出变压器,输入端电阻测不出来,应该是烧了。
谁有这东西,求购一个。。。

网友A:
不知你有否动手能力,可以把变压器拆开,查准多少匝线圈,用相同的线径漆包线重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有否动手能力,可以把变压器拆开,查准多少匝线圈,用相同的线径漆包线重绕。

红灯711的输出,用线较细,容易断线。
数据:原边0.10,绕2800圈;副边0.51,绕84圈。

网友A:
你买台绕线机或自己做个简易的,细心点可从成功。要是能找得到现成的最好。

网友:
手动缠吧,不是很细的话

网友:
0.1的线不算细,可以自己绕

网友C:
拆开瞅瞅,断点在首尾,接起来就好。

网友D:
烧的可能性较低,断线可能性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台绕线机或自己做个简易的,细心点可从成功。要是能找得到现成的最好。

成本太高了。我群里边找人买了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瞅瞅,断点在首尾,接起来就好。

琢磨一下午   无从下手
上边的清漆太厚了,弄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的可能性较低,断线可能性高些!

嗯。短线可能性极大。烧了的话要有味道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琢磨一下午   无从下手
上边的清漆太厚了,弄不掉

反正不好用了,从引线头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正不好用了,从引线头拆呗。

等变压器回来了弄。

网友E:
红灯711输出变压器非常容易坏,主要是初级短线。因为变压器寖漆处理,所以拆开比较麻烦!需要在烤箱里烘烤,待外面的绝缘清漆软化了,趁热拆开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红灯711输出变压器非常容易坏,主要是初级短线。因为变压器寖漆处理,所以拆开比较麻烦!需要在烤箱里烘烤 ...

多数是折断的多吧?

网友:
短线可能性极大

网友F:
找一个220V-6V电源变压器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一个220V-6V电源变压器代用。

谢谢,已经买到了。

网友:
自己弄费时费力,自己diy也未必要事事躬亲,买个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灯711的输出,用线较细,容易断线。
数据:原边0.10,绕2800圈;副边0.51,绕84圈。

重新绕有点难度

楼主(2017-06-11):
是啊  从来没绕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