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15v供电改9v供电

楼主(2017-04-19):
本坛购的一块FM50指针万用表经过仔细打理各功能完好就是10K档用不了,因为没有15v的电池也买不到,就接了9v电池。电阻10K挡不能调零,分析电路应将15v电路串联的88K电阻减小,换了个51K电阻后10K档可以调零了,测试一只130K的电阻表显示二百多K不知道么回事!求老师们解答!先谢了!

网友:
      楼主,电阻档所用电池电压和电阻刻度是配合而定的,你这样改不行。

网友A:
加一块这样板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块这样板子就行了。

这到也行,可是问题来了当不用10K当时板子依然在工作电池很快会耗尽!表的挡位开关没条件加板子的开关,势必另外加一个开关又要破坏整机的完整性!

网友:
15V电池某宝有吧。

网友:
50表电阻中心值为10,  10K档就是100K。首先要满足这个条件。

网友:
有机会买块15v电池比什么都省事。。。。。

网友B:
买一板2032,5个一串,OK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板2032,5个一串,OK解决问题,

我的表已经使用这个方法快一年了,电池还耐用,但10K档几率不太高

网友:
万用表盘电阻刻度中间的数值也就是该档位的内阻,你改变了内阻就要同步改变刻度值,否则刻度值就对不到了。

网友:
用一块小板升压,将1.5伏升压到15伏,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表头灵敏度低,只能从电源上着手,钮扣电池不错,有坛友塞进“四条”里,和叠层电池一样大小。

网友:
淘宝上有15V电池卖的,不必这么费事

网友:
用15v比用9伏好,还可测量15v的温压管。用我的办法。

网友:
15V的集成电池要贵的多

网友:
搞个升压板弄个小锂电池

网友(2017-05-26):
我却想把九伏改成十五伏,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