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各位大神,这个小零件是什么?

楼主(2017-04-19):
这是迈乐M6主板上的小零件,烧了,上面写着:JF3YD  不知是个什么零件?用哪个零件能替代啊?请教论坛各位大神

补充内容 (2017-4-20 07:03):
主要是这个小零件找不到啊,用什么能代换呢?

网友:
光电耦合器?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个元件,你可以抄板下来,看看电路就明白了。

网友:
6脚Ic,很多是电源类。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吧

网友: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A:
5个脚的吧。
估计为 RT9167A-28CB ,2.8V 500mA 的低压差、低噪音小功率稳压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5个脚的吧。
估计为 RT9167A-28CB ,2.8V 500mA 的低压差、低噪音小功率稳压器(LDO)。

好的,多谢坛友帮助,这种小零件真不知哪种板子上能有,我找找电脑板子上不知有没有。

网友:
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