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判断一下这个电视是线路原件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楼主(2017-04-19):
侄女家的电视,三年多了,创维47K08RD,今天开机出现图像发红,图像人物景色都尚可,就是夹带一些红色,暗景尤为突出,底色原本是黑色的,屏幕就如照片上一样,是全红的,请师傅们判断一下那的问题,如果是屏的问题,还有没有必要换屏。先谢谢了!

网友:
排除排线接触问题的话,剩下就是屏和驱动板问题了。
但应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步骤,先更新系统rom,不能解决就更换万能驱动板测试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就是主板到逻辑板的那条线!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的比率高,是不是受过潮呀。

网友:
现在的彩电色彩部分是利用红蓝绿三原色相加而得到的彩色图像,你这个可能是缺少了某一色彩造成的。重点应该检查与三路色差信号的线路接触不良。

网友:
少了一路色信号吧?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是灯管老化不

网友:
我个人感觉也不是屏的故障

网友:
曾经修过一架是偏绿固章和楼主的比较相似,检查是在主板侧的lvds接头边上的绿色信号对线一个贴片电阻忘记阻值大概50欧左右,

楼主:
主要是侄女不在我们本地,在四川,电视已经修好了,谢谢楼上各位师傅!
问侄女什么问题,一个女孩也不懂,找的个体修理部的师傅,300元,比着售后省了500元。
我的创维电视也出过这问题,售后师傅过来,打开把类似金手指的屏线座用橡皮擦后正常了。
发这个帖子主要想着,售后开价八百多,还想着是屏有问题了,所以请坛里师傅给个断定。
想想不应该是屏的问题,就让侄女去个体修理部师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接触不良的比率高,是不是受过潮呀。

对,就是受潮引起的,因为过年回我们本地了,家里没人,四川空气较潮湿,几个月不开,电视受潮引起的故障。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者是逻辑板的事情吧。

网友:
赞同15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