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绕一个O型变压器

楼主(2017-04-19):
弄了个1200W的O型铁芯。
第一次绕变压器,比我想象中要累一些,不过还算可以。就是绕的太难看了。
初级用的1.7MM的铜线。绕的时候找了一个自行车车圈割开,
放进铁芯去,绕好铜线,再开始绕的。
总共大概400匝左右。
现在绕完了初级第一层,一共125匝,已经尽自己最大力尽可能绕紧了,
完了以后发现还是多少有些弯的,线太粗了。
绕完以后刷了一层绝缘漆。做好绝缘然后再绕第二层
下图是刷完漆后的图。
个人感受:觉得绕这个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有点耐心,用点力就行。

网友(2018-02-24):
引用 网友A:
车圈用力方便,1.7的线只能这么着才能整得比较漂亮。

我当年玩2KW的环牛,用的是自制的普通梭,2.0的线 ...

当年的制作,花老力气了。。。

网友(2017-04-19):
漂亮,没少下功夫

网友:
绕这类铁心变压器是慢功夫活,楼主整的不错

网友:
做得漂亮了,楼主是要做点焊机吗

网友:
辛苦了,童鞋们

网友:
楼主好谦虚,1.7的线绕这样很不错了

网友:
铁芯漂亮绕得也漂亮

网友:
功夫活,有耐心,否则饶不了。

网友:
楼主有耐心,好技术,做的漂亮。

网友:
好漂亮的铁心

网友:
绕得很漂亮,铁芯也漂亮

网友:
铁芯挺好的,线圈绕的也不错。

网友:
这么粗的线,饶起来要不少功夫吧,手都要红了

网友:
我感觉很漂亮了啊

网友:
好想法,用车圈。

网友:
1.7的线手工很难绕的,已经很完美了。

网友:
请问楼主绕这个变压器做什么用?

网友:
期待你的完美收工,更想看到成品。

网友:
这个好玩啊

网友:
铁芯看着很好。
我还是喜欢R芯的,绕线方便多了。

网友:
这种O型变压器大功率的自己绕还可以,圈数少

网友:
曾经手工绕过一个1千多瓦的,初级用1.0双线。线绕的还没楼主的平整。

网友:
铁芯是好东西,绕的也不错,自行车钢圈当绕线轨很有想法,牛x,不过绕这个楼主手肯定累死了。。。

网友B(2017-12-30):
这个o型变压器的功率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o型变压器的功率是怎么算的啊?

空载看铁芯。负载看线径与散热,铁芯磁密和截面决定匝数和功率无关,铁芯窗口决定能绕多粗线和功率有关。小功率电源变压器主要由负载损耗决定效率,匝数越多效率越低,电压调整率也越大!

网友C:
我绕o型的时候,第一次也分成几根一组这样分布,但是第二层就搞不漂亮了。后来改为第一层绕好后,调整均匀。剩下的就向螺纹一样旋上去了。

网友:
绕得挺好的,这种铁芯磁通量很高的,空载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绕o型的时候,第一次也分成几根一组这样分布,但是第二层就搞不漂亮了。后来改为第一层绕好后,调整均匀 ...

我正要问楼主第2层第3层怎么排线呢?

网友:
自行车钢圈当绕线轨,楼主真有办法。

网友:
这种铁心能做胆机的输出变压器吗?

网友:
花了功夫,结果怎么样?

网友:
绕好了发几张测试图看看呗。

网友:
环形变压器用这个车圈还真是有创意,我以前都是用木梭。1.7的线径做初级好像得5000W。

网友:
自已繞變壓器,要啥功能都有,挺省錢的,假如人工不是很寶貴的話.

网友:
不用到音响功放上或者实验电源上不如开关电源效率高,能绕这变压器手艺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