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2年MF47T外观取消拨盘白线 求解答

楼主(2017-04-19):
本人手头上有MF47万用表  作为当年一接触万用表就是500和MF47的爱好者而言  最近购买的MF47不要说N年之前 就是和去年因MF47T表头故障更换了一块新的MF47T【同一品牌的】也有些区别  比如说 我一直想不通 把拨盘上的白色指示线去掉是什么意思 难道白色指示线会妨碍我们观测到正确的档位指示?

网友:
省略的话就可节约大量的成本!

网友:
现在的47表已不能和以前的比较了,成本第一

网友A:
现在人工贵,那个白线是手工填白漆的,比较费工夫

楼主(2017-07-09):
引用 网友A:
现在人工贵,那个白线是手工填白漆的,比较费工夫

  我自从学生时代用过家里的MF500之后,又买了MF47系列的表,就没踏实过,之前测量电池电流,电流将保险烧毁,然后有了块数字表,测量电池电流,也没出现过该现象【当然,相同的测量方法】;上班了班后至今,买了大约6到7块MF47型号的表,坏掉原因依旧是如下几类:1:指针莫名其妙只能偏转到中间位置后就卡住,失灵。2:测量误差很大,尤其是放大倍数测量,很多时候和国产的数字表三极管放大倍数的测量简直就是数量级上的差距!3:内部电路烧毁【比如说近年来的SMT元器件,虽然我有热风枪,但是找DIP元器件替代,做到引脚不短路或者不接触到别的元件引脚,有些难度,热缩管我没有各类型号的】4:测量时,突然指针回零,需要用力压住外壳才能接触良好。。总之,上班后,有了工资奖金买了福禄克数字表和辛普森260后,对国产MF47以及数字表几乎就是当做炮灰表,坏了不心疼。
  1 论同一时期甚至早于它的表的精度,还比不上我从别那边在洋垃圾里淘出来的上世纪国外指针表。
  2 论结实度,同上,而且大有冬季一碰即碎的绝佳表现【虽说现在的主流表外壳不是电木的】,而且现在干活的时候,尤其是在工作台,一堆需要连接的软线,表笔缠绕着;稍不留神,被别的线戴起来 掉在桌子上别的仪器外壳缸筒上一碰,塑料就坏一块,现在数字表外壳都有减震的胶套,很难出现这个现象。
  3 论抗造性能,也是同第2条,为什么呢?上文说过,我现在放在单位的一块MF47T,测量时,经常突然指针回零,需要用力压住外壳才能接触良好。。那么留着这玩意干嘛呢?当然是测测电容,二、三极管的时候【好了,我知道,手上的福禄克有二极管档】但有时候指针就是为了看的直观,尤其是反向电阻,比武指针在无穷大处,不能有一点右偏。
  4 论精度,诸位都是大神,知道数字表的精度吧,我们在单位修理仪器,早就淘汰了指针表。而且现在的指针表,没以前的好,为什么这么说呢?目前淘 宝上的MF47系列买回来,第一次测量前你把指针调零了,等2分钟再测,你看看指针,跟零刻度线偏移特别大。。虽然测量之前需要有调零的习惯,但这种用一次调一次零的表【又不是Ω档!干嘛要这样老调】,你用的舒服么。。
  5 表笔太渣,虽然自己每次动手修理,但是很不耐用,经常因为表笔问题误判【比如说香蕉表笔根部,你有时根本无法判断和发现】
  。
  。
  欢迎大家补充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