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三极管/并管单端讨论

楼主(2017-04-20):
  继应朋友之托做了6P1和6P6P单端机后,最近正在制作6N6并管单端,主体已经完工出声,音效明显优于6P1和6P6P单端。待机壳上盖加工完成后另发帖。
  近段时间,也有一些朋友陆续发帖展示小功率三极管并管单端,但也有一些误区,所以开本帖与诸位同好讨论。

  首先,三极管与常用的多极管如6P1、6P6P等比较,有如下几个特点:

a1、三极管的线性优于多极管,这是出好声的关键。

a2、三极管的输出功率对负载变化不太敏感;负载阻抗越高,线性越好,输出功率则缓慢下降。但是在负载阻抗为内阻的2倍时最佳,可兼顾输出功率与线性,实际应用中,负载阻抗为内阻的2~5倍也均可。

  据此:
  6N1并管单端最佳负载阻抗 8K.
  6N6 并管单端最佳负载阻抗 1.8K。
  6N7P 并管单端最佳负载阻抗 11K。

  三极管单端的缺点:

b1、效率低。大家知道,单端输出效率与阳压利用系数有关,由于三极管的阳压利用系数约为多极管的60%。实际制作中,三极管单端的输出效率在制作精良的情况下约18%。相应的,多极管约为30%。
  据此:
  6N1并管单端一个声道极限输出功率;0.79W
  6N6并管单端一个声道极限输出功率;1.7W
  6N7P并管单端一个声道极限输出功率;2.16W
  由于我们不可能让其工作在极限参数上,所以实际输出功率低于上值,一般再乘以0.8就很好了。

b2、功率灵敏度低。由于本级增益正比于夸导(s)和放大系数(u)的乘积,三极管与多极管的夸导相差不大,但放大系数远低于多极管,所以对前级推动要求较高。
  由于现在的声源输出电平都比较高,所以这点可以忽略。

  并管的优点:

并管可提高输出功率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并管可降低内阻从而使得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降低。

  大家知道,输出变压器的电感量一般而言,是要求在设定频率时的感抗满足负载阻抗的要求。当负载阻抗降低,相应的电感量要求也就降低,使得输出变压器更易于制作。
  举例:
6P1负载阻抗5K,设计频率下限35Hz,也就是在35Hz时输出变压器的感抗应该等于5K,则初级电感量=22.86 H。
6N6并管负载阻抗1.8K,同样的设计频率下限35Hz,则输出变压器的初级电感量=8.2 H,可见低了很多,自制也方便了很多,2夹1绕制足矣。
  由此也可看出,6N1和6N7P这类三极管输出阻抗太高,不太适合制作单端功放。

网友A:
这么说,俺要把6N7P并管单端输出牛换成10k的试试看,原来用5k....

网友:
一直没搞过这个。手上有对7K输出牛,前几天心血来潮做了台6N1并联单端。在十几平米房间里声音确实美妙。调试的时候发现屏压285V(快到极限了)的时候比230V的时候好。好在6N1便宜,牺牲一点管子寿命还是可以接收的。

网友B:
功放用的三极管多为低μ管,其内阻也低。如2A3μ为4.2,内阻0.8K;45μ为3.5,内阻1.61K;50μ3.8,内阻2K;300Bμ为3.8,内阻0.68K。由于内阻低,阻尼系数大,控制力好。6N1等中μ管,俗称通用管,不是为功放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俺要把6N7P并管单端输出牛换成10k的试试看,原来用5k....

根据RCA手册,6N7并联甲类放大,内阻10k多,负载阻抗20~40k。国产6N7P应该相差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用的三极管多为低μ管,其内阻也低。如2A3μ为4.2,内阻0.8K;45μ为3.5,内阻1.61K;50μ3.8,内阻2K ...

谢谢白版回复。主要是手头有一些6N6,再加之最近也有一些小功率管并管单端的帖子,所以专门针对这类 “小功率三极管并管” 发了此贴。

网友:
两年前做了6n8p并管,使用至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放用的三极管多为低μ管,其内阻也低。如2A3μ为4.2,内阻0.8K;45μ为3.5,内阻1.61K;50μ3.8,内阻2K ...

请教版主我用美国的5670并管做个可以吗它的并联阻抗多少,我有三个呢正好做一个小功放

网友:
6N8P并管单端和单管单端都做过,用求是的10K牛和601开盘机7K的牛,结果是保留了单管单端机;并管的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我用美国的5670并管做个可以吗它的并联阻抗多少,我有三个呢正好做一个小功放

5670参数与6N3相同,为高频双三极可靠管,屏压150V,并管功放可以使用5~7K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版主我用美国的5670并管做个可以吗它的并联阻抗多少,我有三个呢正好做一个小功放

根据白版提供的参数,不建议你用5670做小功放,主要是输出阻抗高对输出变压器要求高,其次是输出功率太低,并管估计只有0.4W。

网友:
华山论剑精彩。

网友:
成品6J1并管单端 ,参数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