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56输出的充电电压能调整吗

楼主(2017-04-20):
请教:4056输出的充电电压能调整吗

网友:
不能,它是已经固定在ic里面了,之前有客户想把充电电压设定在4.25V,没办法,不可调

网友:
应该是不能

网友:
这个是充电ic

网友A:
2051可以,他的8脚可以调节电压跟4056不兼容,其他脚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51可以,他的8脚可以调节电压跟4056不兼容,其他脚兼容

2051准确型号是什么?

4056我是想把充电电压稍调低一点,现在电池电压3.91v,一致性非常好,还想保持这个电压。

网友:
LN2051,好像只能调高,你下规格书看看

网友B:
调高还有些可能,调低很麻烦,不过给你个思路
可以想办法调节地的电压,也就是说电池的地和充电电路的地不接在一块,通过一个电路把地抬高或降低。
比如小米的充电电池的限制电压不是4.2V,而是4.35V和4.4V两种,那么用4056就充不满,我在4056到地之间接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将地的电压抬高差不多0.2V,那么充电截止电压就成了4.4V,不过在小电流情况下,肖特基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到0.2V,4056本身的截止电压也不到4.2V,结果改造后的4056充电截止电压大概在4.33V左右,不过比原来好多了,原来充满电放手机上,电量显示大概85%,改造后充满电放手机上,显示在98-99%,基本成功。

网友: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那天试试8楼说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高还有些可能,调低很麻烦,不过给你个思路
可以想办法调节地的电压,也就是说电池的地和充电电路的地不 ...

想充的那块二手航模电池,每块都是3.9几伏一至性很好,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充的

我如果任由4056充,不知道能是几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充的那块二手航模电池,每块都是3.9几伏一至性很好,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充的

我如果任由4056充,不知 ...

4056的一致性也不一定很好,门槛太低,我用过的多在4.15伏左右,当然,也可能我的电压表不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充的那块二手航模电池,每块都是3.9几伏一至性很好,不知道原来是怎么充的

我如果任由4056充,不知 ...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保持3.9V,3.9V肯定不是铁锂,铁锂放置一段时间在3.3V到3.4V,你的电池应该是4.2V的,为什么要保持3.9V,这个电压下,电量估计不到80%,有什么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保持3.9V,3.9V肯定不是铁锂,铁锂放置一段时间在3.3V到3.4V,你的电池应该是4.2V的,为 ...

没有,我只是觉得放置很长一段时间了,至少半年,实际上可能更长,现在每块都是3.9V,当初应该是按这个电压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我只是觉得放置很长一段时间了,至少半年,实际上可能更长,现在每块都是3.9V,当初应该是按这个电 ...

应该不会,锂电池也会自放电,只是比其它电池小的多,而电池的主要储能段在3.9V左右,所以随着放电的进行,电压会下降,到主要储能段以后,下降速度很慢。举例说,如果10年能把电放完而不损坏,平均每年10%,但第一年的10%电压会从4.2下降到4.0,每二年可能从4.0下降到3.9,然后到第七八看下降到3.8,第9年下降到3.6,最后一年下降到0。电池应该就完蛋了。
只是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