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的输出波形

楼主(2017-04-20):
麦科信测量波形

麦科信测量波形

泰克测量波形

泰克测量波形

刚刚看到有朋友问晶振的输出波形,如图,测量同一个24M的有源晶振,哪个测量的结果更真实准确?很多人都说泰克的结果更准确,但也有人说麦科信的才是真实的波形,大家觉得呢,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想说带宽不足的问题,想看看有哪些人会判断失误,然后出现了两 ...

黑的嫌疑不小啊。 不是吗?

根据图片上的数值,和楼组公布的数值。
70M 测24M方波。
50M 测35M方波。(不知道是不是方波。或者是方波频率太大,信号弱,探头带宽或者用1:1的话也会测出这种波形)
如果按照弱的那台50M的比例,70M的起码也测个50多M的方波嘛。

两台主要指标都不同。哪里有可比性。要比也比基本参数差不多,测试条件一样。看看哪个失真更大些。

网友A:
经楼主那么一说,又看了下测试图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由于个人一般没那么多示波器做对比。有些数据看起来会有些怪。
其中一处是由于带宽限制上的原因,波的峰值被衰减了。 3.5降低为2.8这样。泰克频率就测不准了。有那么屎吗?看来一般研究还是买个100M做起点好。
我只有台100M的模拟。有缺点有优点。
优点是模拟带宽高。测量规律波形好些。,体积大,耗电多,都是弱点。
不规律波形就要上数字的了,要抓波。

网友:
个人认为,在示波器带宽满足的前提下,在匹配状态测试才是真实的。

网友:
失去了必要的合理匹配,谈不上真实与否——估测是模糊的表述。

网友B:
      麦科信的频率是24M, 泰克的是35M,你说哪个可信?探头用×10档高阻输入,示波器灵敏度提高10倍再测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下面种波型

网友A:
有点黑泰克。50M的示波器拿去测35M的方波。 上面的示波器也是50M吗?
还有探头的关系。探头档位关系。还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黑泰克。50M的示波器拿去测35M的方波。 上面的示波器也是50M吗?
还有探头的关系。探头档位关系。还没 ...

上面的70M,下面的50M。探头的比例 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麦科信的频率是24M, 泰克的是35M,你说哪个可信?探头用×10档高阻输入,示波器灵敏度提高10倍再测 ...

用的就是X10档位

楼主: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有个朋友买了个新的麦科信示波器,然后测晶振的时候,他说波形不对,因为自己用泰克示波器很长时间了,泰克的品质还是相信的,然后听到是泰克带宽不足的原因,他死活不信,最后再搬了个100M的泰克过来,才发现原来真的是这么回事。

楼主:
很多朋友,玩了很久的示波器,总是不知道带宽有什么用,还有人说,能测出基波就成,谐波看得越清楚越不好,真不懂是怎么想的,应该连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都分不清吧。

不过还好,矿机论坛里面还是有明白人。

网友C:
嗯,明显是示波器带宽不够造成的波形失真。50M示波器自身上升时间是7ns,导致方波上升变慢,看上去更像正弦波。

网友C:
楼主可试试改变采样方式,就是别用实时采样,改用等效采样,波形可改善很多。找一下,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大家好像不太注意用这个功能呀,其实挺有用的,像一些普源的低档示波器,可提高带宽至少一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明显是示波器带宽不够造成的波形失真。50M示波器自身上升时间是7ns,导致方波上升变慢,看上去更像正弦 ...

我也只是想说带宽不足的问题,想看看有哪些人会判断失误,然后出现了两种结果,某论坛的人水平低了都不知道原因,所以说麦科信的东西不行,不如泰克的,一直说泰克的东西好肯定放心;矿机很多人都知道了原因,结果就说我黑泰克;看来品牌的力量是巨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试试改变采样方式,就是别用实时采样,改用等效采样,波形可改善很多。找一下,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大 ...

感谢指点,待会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的嫌疑不小啊。 不是吗?

根据图片上的数值,和楼组公布的数值。

我前面说的有源晶振,甚至连频率都说了,结果知道原因是带宽不足的说黑泰克,还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原因,不知道原因的说国产的东西质量不行测不准。

我只是看大家能不能判断,很明显就是带宽的问题,有什么好黑的。发现好像没多少人会看一下是不是自己判断错了,都不会思考一下原因,还有,至于可比性,我是问“大家觉得哪个是真实的,为什么?”,好像没什么问题吧,驴子和骡子还不能比力气一样

话说回来,很多人买东西,10块要1000的性能,那时候就没人会比性能却在比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楼主那么一说,又看了下测试图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由于个人一般没那么多示波器做对比。有些数据看起 ...

因为带宽的问题,谐波部分其实已经丢掉了,所以脉宽变小,频率就大了,相位也发生了变化,这倒不是他测不准读不出的问题,而是因为“没看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经楼主那么一说,又看了下测试图片。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由于个人一般没那么多示波器做对比。有些数据看起 ...

这个不是什么“抓波”的问题,也无关是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

信号的特征告诉我们,理想的正弦波才会只有基波没有谐波,因此示波器显示的才是圆滑的正弦波。实际的信号,即使是看起来是正弦波,其实也有少量的谐波含量,只是示波器难以分辨出来,低频系统采用失真度测试仪可以测试出看似正弦波的波形中包含的谐波量、采用频谱仪则更加简单,与基波分量比较、相差千倍甚至万倍的谐波含量也是能够准确分辨出来的。

当谐波含量较大时,按照波形叠加的原理,正弦波的形状就会改变,比较典型就是越来越接近方波。反过来讲,方波中包含这个信号的基波、同时也包含一定分量的谐波,由于谐波的频率为基波的好多倍,所以,系统中要能正常无损的传输,那就需要该系统能够正常的响应。理论分析和实践可以证明,如果系统能够顺利的通过五到七次以上的谐波,方波的形状就会很少走样,这个是起码的要求,所以,主题中说到的25MHZ晶振信号,如果示波器带宽选择100兆周以上,误差就会大大的减少,如果要求较严,应该选用150兆周以上的示波器来完成这一任务。

笔者只是肤浅的谈谈看法,其实,相关的基础知识在电工学中就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试试改变采样方式,就是别用实时采样,改用等效采样,波形可改善很多。找一下,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大 ...

ET smpl并不会提升带宽。你都说出来他叫等效采样了。只是对于周期信号提高采样率

网友D:
完整显示出谐波主要靠带宽,因为带宽不够,需要放大或处理的较高频率的信号已经丢失了,再怎么变化采样方式不会让丢失的信号再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ET smpl并不会提升带宽。你都说出来他叫等效采样了。只是对于周期信号提高采样率

你说的对,现在中高档示波器一般都是你说的那样。但一些老旧的,也包括一些低档杂牌示波器采样率过低,扫速最快时,水平每格只有一两个采样值,导致信号幅度的最高和最低点采不到,结果就是高频信号显示幅度下降,波形失真,这时就需要用内差的方式来补充一些采样点,常见的有线性和sinx/x之类的,来改善波形失真,例如HP的54501,54600之类的。这个与模拟示波器带宽限制因素不同,并不是因为放大器的限制,而是由于采集速度不够所造成的,而等效采样速度可高于实时采样许多倍,这时,由于采样速率不够导致的带宽下降可弥补一大块。现在一些便宜的新示波器在测试其带宽时,实时采样下的带宽常常达不到其面板上标明的技术指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整显示出谐波主要靠带宽,因为带宽不够,需要放大或处理的较高频率的信号已经丢失了,再怎么变化采样方式 ...

同意你的观点,在观测单次波形和快速变化的波形确实是这样。不过有相当多的数字示波器说明书上确实给出了不同采样方式下的不同带宽指标,这主要是针对观测重复信号而言的。对重复信号测量,可以采用等效采样,如楼主测量晶振输出频率,虽然每次采集到的点很少,但可以重复采集许多次,然后再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波形。

网友:
路过了解一下,请继续发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什么“抓波”的问题,也无关是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

信号的特征告诉我们,理想的正弦波才会只 ...

其实我说的抓到波形这个问题与带宽关系不大也不是楼主讨论的内容。
模拟示波器是实时显示波形。
数字也有模拟带宽,也可以实时显示,但一般不这样用。
数字的方式,一般是抓。设定某个触发条件,从触发点往后的一段时间录制(抓到)这段波形。然后显示。

模拟示波器一般来说对于比如数字通信,或者数字信号之类的的那些波形是比较难正常显示。基本是跳来跳去乱七八糟的,只有用数字式。抓到某时刻的波形分析。

所以你看到模拟的老早就在慢慢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面说的有源晶振,甚至连频率都说了,结果知道原因是带宽不足的说黑泰克,还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原因,不 ...

楼主的试验很有价值,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什么“抓波”的问题,也无关是模拟还是数字示波器。

信号的特征告诉我们,理想的正弦波才会只 ...

看完各位的讨论,受益良多,谢谢大家指点这么多

网友(2017-07-23):
还是坛里高手多  跟着多学习

网友(2019-09-03):
这个测试很久之前我也做过,我手中一台20M双通道模拟示波器、一台普源的DS1052E(已刷固件升级为100M),一台HP的500M四通道,当时的实验记得测方波对带宽要求很高,能有十倍以上最好20倍测出的结果才真实。

有个小问题顺便问一问:我那台20M的模拟示波器,两个通道都最多只能测18MHz以下的正弦波信号,信号频率超过波形立却消失,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