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开机几分钟后喇叭呼吃呼吃是不自激了?求助

楼主(2017-04-20):
刚开机正常,几分钟后,有姿拉姿拉的噪音,喇叭纸盆呼吃呼吃,求教高人这是哪的原因,我换了好几只电容了也不管用

网友:
检修功放噪音,最好使用示波器,逐级检查噪音来自哪一级,再进一步查出来自哪个零件。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使用一枚电解电容,10uF左右,注意耐压,逐级短路信号入地,也能查出噪音来源。

网友A:
查查供电质量和功放消耗电流再分析问题。

楼主:
上传不了图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供电质量和功放消耗电流再分析问题。

供电没问题

网友B:
低频自激振荡了。查查滤波退偶、级间耦合电容容量不合适,建议加大滤波电容容量,降低级间耦合电容容量。这样超低频振荡可以消除。

网友:
不会是保护电路异常引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自激振荡了。查查滤波退偶、级间耦合电容容量不合适,建议加大滤波电容容量,降低级间耦合电容容量 ...

这板上哪个是级间耦合电容?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功放不可能只有一级。级间的耦合电容一般在20微法以下。多是10微法。如果输入是场效应管输入电容最大也就1微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板上哪个是级间耦合电容?

不会两路都自激了吧!如果有一路正常,可以对比着测量一下两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看不清。这个功放不可能只有一级。级间的耦合电容一般在20微法以下。多是10微法。如果输入是场效应 ...

能否说你微信或求求我给你传高清图,解决问题发红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说你微信或求求我给你传高清图,解决问题发红包

客气,能帮到你是我的荣幸,我已私聊给你微信加我。

网友:
是不是老了电容有毛病了,你一上电就用热吹风机对着对下,看那有问题,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