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150 六位半数字万用表故障原因

楼主(2017-04-20):
朋友的上海电表厂产输力强施伦伯杰SOLARTRON SCHLUMBERGER 7150 6位半数字万用表,开机全屏显示,几秒后上面一行功能字符消失,几秒后又全屏,反复不停,伴有继电器动作声,按电量转换键有反应,不能测量。机内没有维修痕迹。资料少无从下手,退回脸上无光,望各位老师大力出手相助,不胜感激。

开机后初始图

开机后初始图

继电器切换时的图片

继电器切换时的图片

网友A:
仪表可不像收音机那么好修,如果是带程序的更是麻烦。如果拿来之前是好的到手坏了可能运输影响,看看那里松动断裂接触不好,如果之前就是坏的还玩不转不如退回或放到友情交换,坛里有能人,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网友B:
这个好像是重复启动检测,我也有这个机子,正常使用时有时也会自己重新启动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在不经常出现,估计是这种机子的通病吧,

网友:
问问隔壁坛子吧,这是51/2位半的表;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仪表可不像收音机那么好修,如果是带程序的更是麻烦。如果拿来之前是好的到手坏了可能运输影响,看看那里松 ...

又白忙一天,也没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朋友原来用的好好的,最近四五个月没用,再开机变这样了,相信我送过来让我试试,骑虎了。

网友C:
到隔壁坛去问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重复启动检测,我也有这个机子,正常使用时有时也会自己重新启动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好在不经常出 ...

如果是通病,这台还有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隔壁坛去问问吧

本坛高手还没看到,好吧去试试运气。

网友:
怀疑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或者是复位按键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坛高手还没看到,好吧去试试运气。

你好,隔壁论坛的某人曾经拿了一台 7150 或 7150P(我没注意)到我这里分析,这个现象类似于模拟板和数字板断开。7150/7150P 的兔子他似乎是有的,我等下帮你问问。

你可以先检查模数板之间的连线是否是好的, 如果是好的,用示波器检测模拟板向数字板输出的信号,这个就是 UART 明文(ASCII 字符),如果模拟板没有发送信息,那么就是模拟板的 CPU 出问题了;如果模拟板发送了但数字板没有正确响应(握手),就是数字板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通病,这台还有救么?

隔壁论坛某人的帖子序号是 152382,标题“7150数字板与模拟板间通信协议的解释”,你可以找找看

根据分析出来的通讯过程,你可以用示波器检查模数板之间是否有在进行正确通讯 --- 尤其是一开始的握手过程。

摘抄握手部分如下(版权 laisla 所有):

1  模拟板会比数字板先完成自检,自检完毕后发送信息为:
A -rx- D> FMS[chr(32)]CA[chr(13)chr(10)]

数字板完成自检后会在收到模拟板上条信息后回应:
D -rx- A> [chr(32)]
A -rx- D> [chr(32)]
D -rx- A> A
A -rx- D> A
D -rx- A> [chr(32)]
A -rx- D> [chr(32)]
D -rx- A> 0
A -rx- D> 0
D -rx- A> [chr(32)]
A -rx- D> [chr(32)]
D -rx- A> W
A -rx- D> W
D -rx- A> [chr(32)]
A -rx- D> [chr(32)]
D -rx- A> M
A -rx- D> M
D -rx- A> [chr(32)]
A -rx- D> [chr(32)]

2  等待状态
数字板每隔10ms会向模拟板发送一串二进制00000000(实际上带了头和尾的话应该是0000000001) 这个数据会在
收发过程中出现,即不管模拟板给不给数据,只要数字板没有发其他数据,就会发送这串0。如果这个信号丢失,
会报错误。

所以只要用示波器插上去,就能很快确定问题所在了,检查点如下,连线的颜色都写好了,直接示波器夹上就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隔壁论坛的某人曾经拿了一台 7150 或 7150P(我没注意)到我这里分析,这个现象类似于模拟板和数字 ...

非常感谢老师,下班回去试试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