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蝴蝶757收音机为单锂供电

楼主(2017-04-21):
去年见一台蝴蝶757收音机品相好价格不贵就买回来了,到手后用两节1号电听收音机灵敏度还可以,声音也不小。如果换成锂电供电不但能减轻重量,关键是省买电池的钱!说干就干用锂电供,声音马上大多了一会儿声音就小了马上断电还好功放没烧,把电路图印板图都打印出来(正好单位找退休人员回去办啥子卡,多弄了几个收音机一起打印来)=     我按图叁数改了晶体管的偏流电阻,又把磁棒天线线圈重新用0.07X36的纱包线重绕,最后试听灵敏度比原来高出不少、音量大小基本没变化,锂电最好有保护板,不然锂电过放完蛋了  最后这张是改后的图,昨天还试过用200mm的磁棒来代替(原机磁棒180mm),对弱台有点用处声音能大一点点、强没用。所以最后没换磁棒。

网友:
慎重点好,该机喇叭是飞乐3吋16欧,坏了根本没法配

网友:
玩的不错,电子爱好者的乐趣就在于折腾……

楼主:
3AX31功放大概不能把0.4VA的喇叭烧坏,还有就是当时标牌子上与的0.4VA是不失真功率,而现在喇叭标的是烧毁率是大大的不一样,7几年我在工池装了个收音机,最大输出有10lW多,同住的那位耳朵有点不好,我绘他说音最三分之一就行,一次外出回来听收音机发现音量很小还发干,发现喇叭坏了同事说你那个机子巴试、声音好大!听了上午就这样了!我说那个喇叭只有2W你朝死的听!

网友:
该机是直耦输出变压器,而且绕匝少!也正是这样,它的放音效果优于其它使用8欧的3V机

网友A:
我是用手机锂电池代替两节1号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改耳机孔为充电孔,供电侧串一硅整流管使收音机供电电压保持3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手机锂电池代替两节1号电池供电的收音机,改耳机孔为充电孔,供电侧串一硅整流管使收音机供电电压保 ...

一般用两节供电的集块收音机都可以直接用锂电代,没一点问题!就是有些数显机在放上新锂电时看到有点不大好,电池用旧点就好了!还是那句话锂电一定要有保护板,过放的就完蛋!充电就找个旧手机充电器接个锂电专用充电板OK!锂电专用充电板不贵几块钱一个总价比买干电池还划算。

网友B:
我的熊猫802-1用2个3.6V串联供电,一会儿声音变小,功放管冒烟,断电。还好正常没有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两节供电的集块收音机都可以直接用锂电代,没一点问题!就是有些数显机在放上新锂电时看到有点不 ...

手机锂电池自带充电控制板,无需外加。

网友:
我的熊猫802-1也是用2个3.6V串联18650电池供电,串上2支4007二极管收听很棒!经常听,几个月才充一次电,很划算

网友C:
这个蝴蝶757不知道有几代,我之前也收了几个,跟楼主的颜色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熊猫802-1用2个3.6V串联供电,一会儿声音变小,功放管冒烟,断电。还好正常没有坏。

你太意了!我也有802-1还没弄,那就用8.4V的锂来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蝴蝶757不知道有几代,我之前也收了几个,跟楼主的颜色不太一样。

我见过8欧板的   另外回sxz4462的一个说法 充锂电还是用专用充锂电的集成块好(块子几毛一个,成品板几元一个)主要是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8欧板的   另外回sxz4462的一个说法 充锂电还是用专用充锂电的集成块好(块子几毛一个,成品板几元 ...

你的意思是拆了手机锂电池原有充电控制板,外加专用集成块更安全。

楼主:
手机电池本身是有保护板,这个保护板不能拆!只是要弄个专门充锂电池的来允充电,手机锂电池上的板子叫,锂电池保护板!不是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