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熊猫F138录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7-04-21):
亲戚家坏掉的录音机,开始故障时电机不转,业余爱好喜欢拆东西,接个线头什么的,第一印象是电机坏了,好一顿拆之后仍一边吃灰去了,闲着无事给电机接外接电源,居然是好的 ,然后就开始找线路板上的问题,通电测线路板电机两端电压3V上下,低于标定的10V电压,没招了,大胆短接了S8550三极管的C极和B极。。。。居然开始转了,,,,现在的故障时听半小时左右就又不转了,测量电压低于10V。。。更换过S8550三极管无效,一个毛病,实在没招了,修不好又总有个念想 求电路图,求维修思路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电机故障,拿掉电机输出电压正常,电机稳速电路版有故障。真是越修越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故障点找到了,电机故障,拿掉电机输出电压正常,电机稳速电路版有故障。真是越修越坏

这种电机很好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6#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