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录像机NV-HD95MC播放20分钟后有震动和噪音如何修复

楼主(2017-04-21):
如题。
在论坛买的中科曙光电子 帖子里的。测试就发现问题,因为知道不好处理就没有找买家,想求助论坛。自己修了就好。
震动和噪音来自于磁鼓,似乎是磁鼓电机制动起作用一样。不知哪里的原因。
但是播放正常。

网友:
应该是磁鼓缺油

楼主:
好的。就是没看到从哪里可以注进去。我有缝纫机油,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停止状态下轻轻的用手拨动磁鼓,看看有没有某一点有阻力运转不畅,但得小心不要碰到磁鼓上面的磁牙,估计是长期闲置磁鼓缺乏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止状态下轻轻的用手拨动磁鼓,看看有没有某一点有阻力运转不畅,但得小心不要碰到磁鼓上面的磁牙,估计是 ...

冷机,磁鼓用手波动,转动轻快。
后来看到接地件所连的轴盖,有三颗螺丝;
一个银色的比较紧,另外两个金色的很松。
把这三个螺丝全松开,发现磁鼓用手转不动了;于是联想到可能与此有关;
顺便取下次盖,给磁鼓轴注点油,不知有用与否,在把三颗螺丝拧紧。磁鼓就很轻,转动灵活;
经测试1个小时,没有出现问题;
谢谢,指导。

网友:
磁鼓不需要拆任何螺丝就可以取下来,在正面有一个放静电的弹簧摩擦压片,把它拆掉,就能把磁鼓和轴一起拔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