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恶的松下XQB75-H773U的内桶与法兰盘固定螺丝

楼主(2017-04-21):
家里一台松下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型号XQB75-H773U,有两三年了,有几次出水口被堵着不能正常关闭排水,清理的时候都发现有一截断的螺丝堵着阀门。起初不为意,以为是谁口袋装了颗螺丝没掏出掉进去的。但后来再次出现这种问题,都发现是这种螺丝。于是怀疑是洗衣机内部的螺丝断掉掉了出来的。
这两周花了好多功夫,终于把内桶取了出来。一看,内桶与法兰盘的固定螺丝断了4颗。
断掉的螺丝,这种材质,实在是:

最惨还不是这个,而是找遍当地五金店都买到到这样的一个规格的螺丝,这东西是特供的?

更惨的,在淘宝也找不到这种螺丝!看数据:

居然是5.6mm的直径的

还有牙的间距也特别大:

买不到这种螺丝,直接装回由于少了几颗螺丝,估计剩下的很快又要断了!这坑货啊!其它零件都比较好,问题就出在这样一颗特供螺丝上,难道就是厂家为了设计一过保修期就报废???

请问各位坛友们,有谁见多识广,指一条明路来走走,哪里有卖?

网友:
改攻M6机制螺丝!

网友:
这是自攻螺丝啊。有水的地方最好用不锈钢的。

网友:
到卖洗衣机零件的地方看看。

网友:
到五金店买搭铁皮的哪种自攻钉,直接拧上去,一劳永逸, 以前修过几台都用这种,有的工作几年了,没发现再断, 会断是拧太紧,桶运转不平衡引起超动,才断!

网友:
支持3楼的意见

楼主:
感谢楼上所有朋友!! 你们给出了很好的方向!!我按你们说的再去寻找!应该很快找到代替品!!

网友:
到五金店,带尺子,买直径合适,长一点(一般前端有斜度),自己截长度。

网友:
   上6的不锈钢钉子!

网友:
比这个规格粗一点的不锈钢螺丝直接完美替换,   不用考虑牙距   这个原装螺丝就是针对塑料 设计的自攻牙螺丝, 丝杆截面成椭三角结构,  就用同规格或者大一号规格的自攻钉攻进去即可固定。

楼主:
谢谢楼上坛友和版主!看来可找到的代替品很多!是我一开始太强求原装及同规格了!还有这个螺丝的垫面是有防滑的花齿的!这个有点难买,一般买到都是平面光滑的,替换会有影响不?毕竟这里很受力吧?

网友:
直接锥丝改一下

网友:
我这里有这种螺丝,丝杆是M6,但是是三角形的,丝杆自带强行丝锥功能,非常硬,往5mm孔的铁机架上直接拧,这个螺丝是美国进口的朗讯电话程控交换机上的,可以强行拧上去,先慢慢拧上去实验合适了再拆下来抹上螺丝胶再拧紧,估计用到洗衣机报废这个也坏不了,要的话出个快递费免费送给你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现在已经找到几种代替的方案了。
第一种就是五金店买那种攻铁皮的的六角头螺丝,将上面的分叉尾用磨刀机打掉,然后试了下,可以扭进去。
第二种是直接买M6自攻螺丝,缺点是不是六角头。
上面两种的缺点都是没有垫片上的防滑花齿。
还有我在网上买了几种六角十字自攻螺丝,有些甚至有防滑花齿的,看起来和原装的差不多。但实际如何,未知,等东西收到后,一试就行了。不过现在方案有好多种了,也是多得坛友们的指点!
特别感谢楼上,你的螺丝很结实哈,如果我这些方案都不行。那只有麻烦你了,哈哈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洗衣机已经修好装机了!试用正常!换的螺丝就是自攻螺丝,网上买的,特意选择了一款有六角十字带花齿的,买回来对比了一下,比原装要短点,螺丝齿距要细点,但试了后可以拧,也够紧。所以总结:不需要强求和原装一模一样也可以拧进去的,选自攻丝就可以了,估计很多选择都可以!时间紧迫我能用就好就不一一尝试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