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368误插市电

楼主(2017-04-22):
在直流25mA档误插了220V,现在所有档位都偏大,电阻档没法调零,查了下电阻阻值都没变,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求教各位老师傅,还请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矿友想要的话,也留邮箱

bill1217@163.com
谢谢师傅

网友A:
用数字表20k档或200k档量下表头内阻,和标准值做下对比

网友:
若阻值变小表头线圈有短路处,若阻值不变可再找电路上毛病

网友:
以后小心,不是什么地方都以插的。

网友B:
说实话,应该是21.6,或2.16的那个电阻烧了,小心看看吧

网友:
所有档位都有偏差应该是公用部分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表头保护的可调电阻、两个二极管、电容等。

网友:
重点还是查电流裆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字表20k档或200k档量下表头内阻,和标准值做下对比

不知标准值是多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标准值是多少的

内阻2000欧,灵敏度40.4ua

网友:
书上查的,我有几本电子书,维修万用表的,你留邮箱,我发你,然如你照书找故障

网友A:
其他矿友想要的话,也留邮箱

网友A:
矿坛不知如何上传,几十本这方面电子书,矿友们能用的上

网友:
应该是先量表头再对照图纸排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ll1217@163.com
谢谢师傅

已发,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请查收

已收到,谢谢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发,请查收

请教一下,表头两个二极管不知能否用其他的型号代替,电路图上写着20K字样,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表头两个二极管不知能否用其他的型号代替,电路图上写着20K字样,不好找

应该是2CK   不是20K。
可用普通开关二极管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2CK   不是20K。
可用普通开关二极管代用。

好的,谢谢

网友:
分流电阻烧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他矿友想要的话,也留邮箱

朋友好人!请发一份,d_renyuan@aliyun.com 谢谢!

网友A:
好,我现发你,有修万用表,电工电子入门,家电修理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朋友好人!请发一份, 谢谢!

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矿坛不知如何上传,几十本这方面电子书,矿友们能用的上

1520176269qq.com

网友:
好,发你一份

网友:
一心不能二用。 忘了说声谢谢.

网友:
收到了,朋友你邮箱后面是不是少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已发你邮箱,请查收

邮件已收到。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邮件已收到。再次感谢!

客气,再发你几本

网友:
还有要的矿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其他矿友想要的话,也留邮箱

感谢你的分享,也请发一份给我:253809446@qq.com

网友:
ok,我是新手,搜集了些资料准备学习,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和大家分享我也高兴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你的分享,也请发一份给我:。

已发,请查收,另请教一问题,矿坛发图片如何缩小,手机照片都是几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发,请查收,另请教一问题,矿坛发图片如何缩小,手机照片都是几M

向朋友学习的地方很多,也请不吝赐教

网友:
收到,谢谢!
我手机拍摄的照片都是传到电脑上,用画图软件缩小原图的4-10%(即长宽缩小到原图的20-30%)再发,需要保证清晰度的照片则通过裁剪的方式将原图体积减少。

网友:
谢谢,我也是导到电脑上,用电脑自带画图软件一缩图,调整像素,图变太小,上矿坛也是小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客气,再发你几本

收到,谢谢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收到,谢谢分享。

朋友,客气了,如方便请赐教电烙铁使用方法,我的烙铁吸锡,就是锡都往烙铁头跑,元件不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客气了,如方便请赐教电烙铁使用方法,我的烙铁吸锡,就是锡都往烙铁头跑,元件不上锡,

先用烙铁加热元件,再把锡丝放到焊接部位,这样就好了,等焊锡量差不多了,拿走锡丝,再拿走烙铁。

网友:
还有需要电子书的矿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应该是21.6,或2.16的那个电阻烧了,小心看看吧

谢谢指导,21.6那个烧了,用75和30的并联接进去好了,还增加了表头电位器,用的1k精密电位器。

网友F:
可能是整流器坏了。

网友:
还有需要电子书的矿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整流器坏了。

整流器是哪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流器是哪一个啊?

里面的二极管就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2017-05-31):
引用 网友A:
好,我现发你,有修万用表,电工电子入门,家电修理面的

你好,资料能再发我一下吗?有个文件损坏了,打不开,邮箱是:bill1217@163.com

网友(2017-07-21):
这型号的表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指针表就是这一点好

网友:
把烧坏电阻换了

网友G:
请发我一份,谢谢。w612857890513@163.com

网友H:
请发我一份,先谢谢啦,邮箱 yudian5123@yeah.net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发我一份,先谢谢啦,邮箱

好的,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发我一份,谢谢。

好的,注意查收

网友H:
谢谢,已收到,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已收到,谢谢你。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