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事达波轮洗衣机送电不工作是啥故障?

楼主(2017-04-2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从变压器查起。

网友:
看看有没有保险。

网友:
   这个的原理很简单的,有没有电路图基本都一样,原理非常类似于带遥控的风扇电路板。你想有电路图也基本没什么可能性找得到。我给你的建议是检查下电源部分,变压器和78系列的稳压IC,还有就是看板子有没有进水生锈的和脱焊虚汗的地方,处理完以上还不行建议你放弃,直接换块新的。

网友:
从电源入手一步步往后检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对!应该是没电到,用万用表量下高压入口处,低压输出处,及检查一下开关的地方有没生锈。不过感觉洗衣机的电脑版好像都覆盖着防水胶,真不好处理。

网友:
上面说得对,这板子就是工频变压器先降压到12V,全桥整流,电容滤波,再到7805输出5V,供电都在圈附近,先看端子和插头2脚的通断,没问题再通电一路下查,没问题再查右边单片机的供电引脚电压,晶振是否起振,要是都没问题就只能是单片机挂了,不过这胶太费事了

网友:
这个不难查,先通电看到变压器初级有220伏电没,如有在测次级,及以后到指示灯,如无查电源线

网友:
看样子不是很复杂的板

网友:
先通电看到变压器初级有220伏电没,如有在测次级,及以后到指示灯,如无查电源线
支持!

网友:
好像多搞了防水,还是换板吧

网友:
靠谱的方法还是换板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