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维修

楼主(2017-04-22):
2N3055可以用谢什么管替代。 现在手里面有2N3773  5200 1943 C5198  41C  42C求大神赐教。  2N3773已经成功替换可用,但是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两个生锈的是原装的

两个生锈的是原装的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你们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学习一下,你们继续,

我准备用2N3773试机

网友B:
是2N3055吧?用2N3773就是功率小了点,其他都符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2N3055吧?用2N3773就是功率小了点,其他都符合的。

是的我多打了一个5

网友C:
可以代换,现在新买的管子假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代换,现在新买的管子假的多

用3773替换了。但是功率小了,还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网友D:
我有摩托罗拉的30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摩托罗拉的3055

免费送吗?

网友:
这个你用音响上面的功率输出管代换功率就够大了.比如2SC5200,如果用PNP代换NPN也是可以的,稍微改下就可以

网友E:
     这种工作于线性放大的管子,如果是稳压电源上面用的,当压降大,输出电流大的时候,耗散都集中在管子上,发热很大,建议你弄个电脑的散热器弄上去吹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工作于线性放大的管子,如果是稳压电源上面用的,当压降大,输出电流大的时候,耗散都集中在管子 ...

电源自带就有风扇。现在用2N3773替换了。在坏了就用5200替换试试,毕竟现在2N3055假货太多。多谢见解

网友F:
2N3773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比2N3055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2N3773无论电压还是电流都比2N3055强啊!

我先用着。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唉,好几个可调电源都卖废品了,不会修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