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 PL-600 搜到台声音却变得很小

楼主(2017-04-22):
收音机型号是德生PL-600  突然间出现没声音,多次操作后发现当没搜到台是有正常的底噪,但是一旦搜到台了声音就变得很小,耳朵贴在喇叭上才能听得到,拿到德生售后,师傅说是锁相环坏了,要换板子,差不多200大洋,汗!200不该买台新的?麻烦各位坛友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所谓“锁相环坏了”应该是指立体声解码器吧,这其实是调频波段,那调幅波段的中波短波声音正常吗?
没见过此机原理图,不知道此机的立体声解码器是不是单独的集成电路,如果是将其更换再适当调整好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锁相环坏了”应该是指立体声解码器吧,这其实是调频波段,那调幅波段的中波短波声音正常吗?
没见过 ...

中波短波都是正常的,就是调频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是不是检频环节出问题了,损耗大了。从你的表达来看,功放部分没问题,中短波没问题,只有调频部分有问题。我有个机器和你相似,调谐正确声音小,调偏一点声音大(声音失真),我这个机器不带锁相环电路。因为是手动调谐的。不知道对你有参考没?我的机器是K-210。还没修好。有大侠知道哪里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检频环节出问题了,损耗大了。从你的表达来看,功放部分没问题,中短波没问题,只有调频部分有问题。 ...

对,调频就是搜到台了一下声音就小了,但是没搜到台声音大小就是正常的,电路太复杂,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