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少

楼主(2017-04-23):
有谁知道这个电容的耐压是多少,谢谢

网友:
4700p、560v。

楼主:
还有两个,观察发现数字上面点数不一样,一个是2个点,一个是3个点,数字上面的点是表示耐压吗,如果是,那这两个电容的耐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观察发现数字上面点数不一样,一个是2个点,一个是3个点,数字上面的点是表示耐压吗,如果是,那 ...

照片太不清楚,只看到“104J”,0.1uf 5%的精度。小字看不清,不知道耐压多少。

楼主:
那不是字,是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两个,观察发现数字上面点数不一样,一个是2个点,一个是3个点,数字上面的点是表示耐压吗,如果是,那 ...

看不到耐压表示,应该是耐压最低档63V了。

网友:
我是新手 请问其他贴回复不了。 没有权限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