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备料结束准备做音箱

楼主(2017-04-23):
喇叭备料结束准备做音箱了 初步设计了一下,将所有喇叭接线都单独引出箱外,便于调节分频器,喇叭可以随意组合成不同风格,各路大神给看看

方案一

方案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这样思路对不对,谢谢

思路有点上道了

截面积逐渐增加也有传输线效果,不过还是反过来比较好,即管道截面积逐渐收小的形式,出口面积控制在低频单元等效面积1/4,这样会适当增加管道辐射声压
另外根本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管道还是在相等宽度内来回多次折叠。管道内壁多加吸音材料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歹做了几个了,我现在只是纸上谈兵,还没动手呢,我打算做做试试,不行就把后面开口堵上改成密闭或倒 ...

1,喇叭越多越难调理。所以要选覆盖频率足够宽的喇叭,越少越好。
2.只有低音喇叭必须要音箱。音箱对中、高音喇叭只起在适合听音的位置安装固定的作用。
3.自制音箱成功率,密闭式第一,倒相式第二。其它形式,在业余条件下的难度就不是一般的大了。
仅供参考。

网友A:
第二个管道每个转折尺寸都是相同的肯定不行

楼主:
谢谢指点,自己随意画的,纯属闭门造箱,音箱高度初步定为高550mm宽290mm深度还没确定,能不能给提供个尺寸或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管道每个转折尺寸都是相同的肯定不行

看看这样思路对不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自己随意画的,纯属闭门造箱,音箱高度初步定为高550mm宽290mm深度还没确定,能不能给提供个尺寸 ...

常规音箱如密闭和倒相因为涉及波的简并现象确实对箱内宽高深比例有要求,而传输线工作方式不同,在不是严谨的设计中可以随意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有点上道了

截面积逐渐增加也有传输线效果,不过还是反过来比较好,即管道截面积逐渐收小 ...

谢谢指点,做迷宫可能有点出力不讨好,还是老老实实做倒相吧

网友C:
这算是倒相式折叠号筒类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做迷宫可能有点出力不讨好,还是老老实实做倒相吧

折叠号筒,障板有角度会不会好些.其实就是把靠障板把音箱分割成号筒 画的粗糙,凑合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算是倒相式折叠号筒类音箱?

形似折叠号同而已,实际相去甚远。
真正的设计合理的折叠号角,仅开口面积就与他箱体侧板面积相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形似折叠号同而已,实际相去甚远。
真正的设计合理的折叠号角,仅开口面积就与他箱体侧板面积相当了

确实如此,看楼主这意思,虽然差别不小,但有点奔那方面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如此,看楼主这意思,虽然差别不小,但有点奔那方面去的意思。

就是奔那个去的,背负式折叠号筒,欢迎探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奔那个去的,背负式折叠号筒,欢迎探讨

这类音箱设计,从喇叭参数开始,有整套的公式可以计算,稍显繁琐。俺是,早年雄心勃勃打算自制音箱,后来虎头蛇尾,做了几个密闭式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类音箱设计,从喇叭参数开始,有整套的公式可以计算,稍显繁琐。俺是,早年雄心勃勃打算自 ...

你好歹做了几个了,我现在只是纸上谈兵,还没动手呢,我打算做做试试,不行就把后面开口堵上改成密闭或倒相箱

网友:
中西结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喇叭越多越难调理。所以要选覆盖频率足够宽的喇叭,越少越好。
2.只有低音喇叭必须要音箱。音箱对中 ...

谢谢版主指点 准备所有喇叭接线都单独引出箱外,箱内不设分频器,可以单独使用一个喇叭两喇叭或三个喇叭随意组合。

网友D:
其实两个喇叭也可以很好看的。没必要那么多吧。像这个外国老头手工做的...那老头貌似也就做了一对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两个喇叭也可以很好看的。没必要那么多吧。像这个外国老头手工做的...那老头貌似也就做了一对音箱....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所有喇叭接线都单独引出箱外,箱内不设分频器,可以单独使用一个喇叭两喇叭或三个喇叭随意组合。喇叭多并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可以随意组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所有喇叭接线都单独引出箱外,箱内不设分频器,可以单独使用一个喇叭两喇叭或 ...

你要把这个做成喇叭测试器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其实两个喇叭也可以很好看的。没必要那么多吧。像这个外国老头手工做的...那老头貌似也就做了一对音箱....

比我想出来的怪胎还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我想出来的怪胎还难看。

只能说我们的审美眼光并不一样,环肥燕瘦,各有所好

这种东西,是很主观的。

网友:
试验出真理,做好了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把这个做成喇叭测试器吗?

我比较懒,只是想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个喇叭看上去功率都不大

准备用胆机推的

楼主:
风匣子模样还真没见过,不过考虑过调节容积欢迎探讨

网友:
学习了
高人多啊

网友:
喇叭不错,分频器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