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点焊机变压器

楼主(2017-04-23):
铝包的铁心9*6.8*7.6~20平方铜线绕四圈,用钳表打了一下,用电锤合金头短路,初级电压达到200安!请问次级线圈有多少安呢?

楼主:
电压是4伏~~~~~~

网友A:
初级电压达到200安?

楼主:
嗯嗯,电压4伏!初级确实达到了200安!感觉有点问题!大电流是次级初级怎么会也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电压达到200安?

这么大电流有点担心会烧初级毕竟是铝包的!

网友:
不明白这个说法的意思。

网友B:
什么是铝包的铁芯?

网友C:
初级200A?电压220V×200A=44000VA=44KVA,电焊机200A焊4.2焊条,如果焊把接的不好,几根下来就烫手。你家的电路能吃得消这么大功率?表坏了,或者量错了

网友D:
不可能达到200A的,A✖V=W算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达到200A的,AV=W算一下就可以

电流,不是电压。确实是200多!那表是别人的好羡慕!人家说92年开票上税才买到的

楼主:
那时候600多,嘛呦天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初级200A?电压220V×200A=44000VA=44KVA,电焊机200A焊4.2焊条,如果焊把接的不好,几根下来就烫手。你家 ...

44千瓦,吓死我了!是不是哪里搞错了,4千瓦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铝包的铁芯?

变压器初级是铝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4千瓦,吓死我了!是不是哪里搞错了,4千瓦还差不多

44KVA≠44KW,可别弄错了。微波炉变压器初级好像是一点二几的漆包线,过200A电流很不乐观。

楼主:
600挡表针停在240!这怎么读呢?????

网友:
不管你的钳表有没有坏,用钳表测量这种变压器的电流时应该远离变压器,你可以试试不夹导线只要靠近变压器,通电时就会显示很大的电流。

楼主:
啊!还有这一说

网友:
是不是表的量程看错了。

网友:
初级电流200A? 变压器的初级线圈受得了?

网友:
200A的电流,家庭的一般电表没那么大的功率吧?

网友:
次级电流也就400-500A

网友:
      是次级吧?

网友:
点焊机次级瞬间电流几千A我觉得有可能。

网友:
3.2的焊条才需要90-120A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