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科普-------高压设备预防性试验

楼主(2017-04-23):
       昨天上午伙计来家,正好停电,爬了12层上来,一脸的不开心说你们这里不是一级供电单位吗,怎么老停电啊,上次也是同样的原因让他赶上了。我们单位确实是一级供电用户,以前限电的时候,一到晚上限电高峰,马路对面伙计住的那里一片漆黑,就我们这里灯火通明,把他恨的心理很不平衡(一说限电想起小时候在农村,电就是奢侈品,基本是天天停电,每天早上来一会电,晚上来一会电,等太黑了就彻底停电了,一个月累计不到两天,家家户户全靠煤油灯了)扯远了。现在不限电了,伙计那里几乎不怎么停电了。对于我们这里停电,告诉他是高压设备预防性试验停电,每年两次,人家问他们那里怎么从来就没有过,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只能告诉他,一、供电等级不够,二、费用的问题,他们住户掏钱的话也可以。
      关于供电等级大致了解了一下,重要级三路供电、一级两路不同变电站供电或者同一变电站不同线路供电,二级双回路供电。虽然在网上也看到了高压设备预防性试验介绍,就是太专业了有点蒙圈。
    需要科普的   一  、  什么是高压设备预防性试验和作用
                        二  、  什么是双回路供电

网友A:
高压预防性试验是规程规定必须做的,主要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压设备的绝缘缺陷预防事故,双回路供电是指电源来自两个不同的变电所,或同一变电所两个独立运行的变压器,这样一路电源停电时不影响用户用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预防性试验是规程规定必须做的,主要目的是提前发现高压设备的绝缘缺陷预防事故,双回路供电是指电源来 ...

那这个双回路和两路电源就是一回事了

网友B:
除了双路供电,我们单位还有自备发电,就是三路供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双路供电,我们单位还有自备发电,就是三路供电啦

负荷小的话自备发电还可以,大的话就不可以了

网友:
自备电只供核心要害部门,机房、值班室、安保部等

网友C:
我们这里光伏发的电,白天马路都开着灯,电送不到大网上,就自己解决换点钱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光伏发的电,白天马路都开着灯,电送不到大网上,就自己解决换点钱呵呵!

那不白投资了

网友D:
高压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顾名思义就是提早防范,通过试验,能及时的发现线路、设备绝缘部分的缺陷;二次保护设备、接地网、地线缺陷等问题,以便根据试验结果分析,安排检修,防止突发性故障,引起大面积停电的一种技术措施。这种试验的周期及试验内容,在相关的高压电气设备运行规程中都有明文规定。
         高压电网系统要求的是安全可靠运行,容不得半点马虎,否则换来的就是损失惨重,教训沉痛。
         电网故障实例:某地变电站,其220kV线路中,其中一台JCC1-220型电磁式电压互感器,在预防性试验中已经发现有内绝缘缺陷存在,由于主管部门及电站运行人员未引起重视,致使运行中互感器突然爆炸,其本体碎片打坏一台220kV 少油断路器,打坏一台隔离开关,造成全站停电事故。
                               某地变电站,一台电容式电压互感器,由于长期未做预防性试验,在运行中A相内绝缘被运行电压击穿,造成互感器爆炸,弧光短路,引发A,B,C三相对地弧光短路,A相电容芯子烧坏,烧毁耦合电容三台。由于该站接地线及接地网设计、安装未达到规程要求,在通过故障短路电流时,接地线及接地网均被烧断,高压电反击二次回路,操作直流电源总保险熔断,造成高压断路器继电保护拒动,不能及时跳闸,造成全站停电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顾名思义就是提早防范,通过试验,能及时的发现线路、设备绝缘部分的缺陷;二次 ...

感谢版主的普及,这个实验是不是和用电等级有关系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版主的普及,这个实验是不是和用电等级有关系啊

一般的,供电线路及电气设备,都有相应的运行规程及要求,预防性试验是强制的。
             实例:漏电保护器,其外壳上都有试验按钮,在按钮旁边都有一句话:“每周按一次”或“每月按一次”,这就属于是预防性试验其中一项,此举就是利用试验按钮检查漏电保护器动作性能是否良好。
                      空气开关,外壳上有个红色的TEST按钮,此按钮是用来试验脱扣机构是否完好有效而设定,也属于预防性试验其中的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供电线路及电气设备,都有相应的运行规程及要求,预防性试验是强制的。
             实例:漏 ...

像特级、一级、二级供电用户,高压预防试验是必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