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惠普54602B示波器开机亮一下屏幕就黑了

楼主(2017-04-23):
刚入手示波器,这个示波器入手时人家就说是快递给摔坏的,买来想研究下看看能不能修好,结果到手傻眼了直接看晕了,开机一下没反应风扇正常运转,关机在开显示器快速亮一下  然后就黑了   最后因为有事情去忙了3小时忙完回来送电正常启动我天高兴坏了,结果后面无语了屏幕开始抖动闪烁,到最后问题回到一开始,开机亮一下屏幕,跪求大神指点啊。

楼主:
大神们我补充一下哪里摔坏了,外面的铁架子碰到调节面板把线路板碰裂了,完了我恢复焊接了不管用,是不是我送电的时候这个电位器的控制模块坏了造成不开机的,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先单独给显示屏板送12v电看看。

网友A:
你修补的电路板是双面的,修好了外露的这一面,背面拆下来检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修补的电路板是双面的,修好了外露的这一面,背面拆下来检查了吗?

拆开了哥里面也修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