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电视通用主板程序哪里找

楼主(2017-04-24):
有一台19寸宽屏液晶电视,主板坏了,换了一个17寸4比3的电视主板,然后宽屏右边有一条是黑色的无显示,都是通用主板,请问哪里找程序刷呢?自己把旧主板上的25q16bsig换到新主板上都不能开机。。无权限传图片

楼主:
主板型号,DK_TSUX9V5.1_A_1L_130404958

网友:
你上lcdhome网站上电视机维修板块找找。

楼主:
难得找,哎,50元买了几套板子,看来是废了

网友:
通用板,一般由销售商提供各种屏的程序吧

网友:
先进总线调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不是找销售商买的,是坏液晶里面拆的

网友:
通用的应该没有 只能说对应屏幕型号的

网友:
根据主板型号,网上找找,要不马云家买

网友:
我也有好几张驱动板,不知道怎么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