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管机终于出声,问题也找到,给我帮助的朋友表示感谢

楼主(2017-04-24):
两管机终于出声,问题也找到,经过几天的寻找终于找到我制作时的问题,开始就是啸叫,分析一定是线路没接对,因为老电路图一定不会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查出反面的5、7没接连线,因为较短就没注意。第二个小磁棒是一个以前的坏的收音机上的,但线圈是70圈与10圈连在一起的,三根线,图上的是两组分开共四根线,小心的将两组线圈分开,变四根线按图焊接好。第三个问题2.5MH电感没有,开始用一个4.7mH固定电感,后来想自已绕一个,就折了个坏节能灯,里面有个小变压器一样的有铜线,拆到一半用电桥一量上下磁体都安好8.9mH,光安一半2.5mH,光线圈1.9mH,正好安一半用胶布一固定2.5mH。最后一个问题,小微调电容,没有现成的,用两小铝片一个上面一个铆钉,连接好线,两个小铝片中间垫的塑料片,调整调整就出声了,不知道这个地方调电感会不会更好一点。最后感谢坛里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

网友:
实践出真知,动手方得乐

网友:
楼主做的很认真,值得我学习。

网友:
这个必须顶一下. 向楼主学习. 这么说来就是C4和D1D2的共同接点没有接上. 几个原因中这个原因是硬的. 其它原因看上去就比较软.

网友:
小时候(7几年)做单管机很容易做好,没有烙铁,没有电路板,用细铁丝连接;现在条件好了为啥弄不响了呢,有机会一定再做一次636。

网友A:
该赞楼主回应热心坛友贴子。另问一下那个“宇宙”牌可变电容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赞楼主回应热心坛友贴子。另问一下那个“宇宙”牌可变电容在哪买的?

在我家附近的电子小店买的,3元一个,我看他家一共十来个,全包了,25元

网友:
我就是进来学习一下,涨涨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