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43E5000开机重影

楼主(2017-04-24):
我的TCL电视机L43E5000E开机重影,是不是屏幕坏了啊。请教下大家给参谋参谋。

网友:
90%屏坏了。。。

网友A:
先用橡皮擦擦下那两根排线的金手指再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橡皮擦擦下那两根排线的金手指再试下。

擦了,不管用。

网友:
检查逻辑板上的各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朋友有一台同方的牌子故障一样,坐等楼主修好,学习!

网友B:
屏没有坏,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干扰,看看机器的线路的接地(公共端),接入视频和接入射频有区别吗?也就是从高清口接入和从天线接口输入有区别吗?拙见!

网友C:
先拔逻辑板一边排线,看半个屏是否正常,如半个屏放清楚,全屏这样,就有可能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拔逻辑板一边排线,看半个屏是否正常,如半个屏放清楚,全屏这样,就有可能屏坏。

拔下一边排线还是重影,两边全分别拔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没有坏,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干扰,看看机器的线路的接地(公共端),接入视频和接入射频有区别吗?也就是从 ...

视频,高清,VGA以及菜单都重影。

网友D:
查看一下有个调聚会的微调在板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看一下有个调聚会的微调在板子上。

谢谢你,我一会打开试试。

网友E:
别鼓捣了      屏坏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鼓捣了      屏坏来

谢谢你,我也觉得没啥希望了。

网友F:
屏没坏.是逻輯板有问题.换一个通用板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没坏.是逻輯板有问题.换一个通用板就ok

你的意思我还有希望修好啊,谢谢,我抽空试试。

网友(2017-05-30):
三星的屏.............................坏

网友G:
楼主搞好了吗是那里坏,学习下,我认为是屏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搞好了吗是那里坏,学习下,我认为是屏坏

各种方法尝试了,最终无效。

网友H:
三星的屏故障率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星的屏故障率最高

是啊,我放到一边扔着呢,不知道有卖屏的吗?

网友:
46和47的我有,43的我没有,家里也有台43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