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屏幕边缘有暗色区域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7-04-24):
请教各位大神,液晶电视在黑色或暗色画面下,屏幕四周边缘有暗色,在俯视的时候更明显,而在鲜艳颜色画面下却看不到,这是屏幕老化还是背光老化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A:
大概是导光板(偏光板)边缘老化

网友B:
背光老化,拆开背光的那只细玻璃管可看到两端发黑,像快坏了的日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老化,拆开背光的那只细玻璃管可看到两端发黑,像快坏了的日光灯管。

灯管是不是通用的也可以用呢?要换麻烦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导光板(偏光板)边缘老化

要是到时坏了能不能找替换的呢?还是说得换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灯管是不是通用的也可以用呢?要换麻烦不麻烦?

等四角暗到不能使用时再换吧,量一下尺寸,在淘宝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更换灯管需拆开显示器,拔下一些接插件,和盖板什么的,不过一点也不麻烦,很容易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四角暗到不能使用时再换吧,量一下尺寸,在淘宝很容易买到,也很便宜。更换灯管需拆开显示器,拔下一些 ...

那就好,谢谢啦,等坏了再考虑换了,现在只是黑色暗色画面下才看的到,还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