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走走停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7-04-24):
RT:家里的石英钟,刚换不久的电池,自己走着走着就停了,有时停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自己走时,如果时间一直走的话,没有观察到误差,取下电池测量,电压也正常。请教老师们,估计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

网友:
齿轮磨损了?

网友A:
接触不好,电池端。

网友:
换个机芯就行了,网上三元左右一个,已给同学、朋友换几个了。

网友B:
先换好碱性电池试试

网友C:
清洁黄色的齿轮(转子)轴座试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888810102w52w.html

网友D:
十多年的老石英钟,遇到过走走停停,换新电池无效!机芯拆开看到转子是通过四个塑料爪包住磁铁的,一个爪子没焊住张开了,阻碍转子运动。电烙铁焊上后OK。

网友E:
机芯有好多种 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芯有好多种 上图看看

感谢,昨天晚上把几个针拆了,重新安装了一次,观察了一天,到现在都还正常。估计是指针与钟罩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多年的老石英钟,遇到过走走停停,换新电池无效!机芯拆开看到转子是通过四个塑料爪包住磁铁的,一个爪子 ...

十多件前的老石英钟,那时质量很过硬吧,现在技术进步了,反而感觉东西不靠谱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洁黄色的齿轮(转子)轴座试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f888810102w52w.html

感谢,昨天晚上拆了指针重装了一次,到现在24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没有停,估计是指针擦到表盘之类的了。

楼主:
当时怀疑有可能是断齿或磨损了,昨天多拆了指针重新装了一次,到现在都还正常走。估计是指针擦到钟盘之类的了。还在观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不好,电池端。

也有这个可能,不过我看了一下,电池接触面两端都新净,并且当指针停的时候,我打了一下电压,正常。只有摇晃一下才继续走。昨天拆了指针重新装了一下次,到今天都正常走时,估计是指针与钟盘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好碱性电池试试

电池电压没有问题。

网友:
把齿轮轴眼全部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