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了一个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

楼主(2017-04-25):
最近几天,制作了一个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输出:空载12.31V,接5欧负载电阻时11.95V。内阻0.15欧。性能十分地良好!

网友:
请求知版主讲解一下过流或者短路保护是如何实现的。版主如果方便的话,上几张图吧,不看图,不过瘾!

楼主:
不足之处:空载或轻载时可以开机,但重载时(负载5欧)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启动。输出短路以后,也需要启动。

楼主:
T1是两只放大倍数为140的大功率管子并联应用,这两只管子的基极都串联一只51欧的电阻,用于均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足之处:空载或轻载时可以开机,但重载时(负载5欧)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启动。输出短路以后,也需要启动 ...

这是优点啊,能提前发现隐患,还能避免事故扩大

楼主:
两只T1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涂有硅脂)。散热器就是机箱的后面板,200x90平方毫米,厚1.5毫米。这散热器的能力稍显不足,故要注意不能长时间的大电流运行。

网友:
这样的电路提供这样的电流足够了,相信能够满足一般使用了。

楼主:
这款电路,共使用7个恒流源。基准电压部分,是两个互为恒流源,算4个单独的恒流源;差分对管的发射极使用了1个恒流源;T8的负载使用了一只结型场效应管充当1个1.5毫安的恒流源;短路保护电路T4也是一个恒流源。这7个恒流源,有效地保证了这款电路的优良性能。

楼主:
两只6V稳压管,使用了2DW7三端稳压二极管,以确保此电源的温度稳定性。

楼主:
1.4V稳压管,就是两只硅管的PN结。但为了提供更好的稳压性能,使用了两只CB结短路的硅三极管(性能不计,只要PN结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优点啊,能提前发现隐患,还能避免事故扩大

一般应用,性能足够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优点啊,能提前发现隐患,还能避免事故扩大

多出了一只启动开关,显得操作有点复杂。如果更改R4的值,使这个恒流源的恒流值小一些,使电路短路后的电流大一点,就可以不用这只启动开关了。现在,电路短路后,短路电流是很小的。

楼主:
D1--D4,要选用电流大于10A的。T3要选用中功率管。其余元件无特别要求。

楼主:
电路虽然不复杂,也很成熟,但要出好效果,结构与布线很重要。首先,电解电容C1,必须要当作一个四端元件来安装。既按下图红线进行接线。

楼主:
第二,T1要用比较粗一点的导线,直接联结到输出接线柱上。由于T1的集电极是接机壳的,所以,这个输出接线柱(电源的正极),就不要再接机壳了,需要与机壳绝缘,以保证一点接地。

楼主:
这部分电路,要这样联结,才能保证正确地取样。

楼主:
最后,C2要直接连接到两个输出接线柱的焊片上。

楼主:
通过认真的设计,印制板上的连线,是很规律的。我的设计,共有这样的几条连线:1.一对比较粗些的双绞线,引到电源变压器的次级绕组焊片上;2.三条互绞的线,引到T1(发射极与集电极引线较粗);3.两条较粗些的一红一黑的线,连接到输出接线柱的焊片上;4.两条一红一黑较细些的取样线,也连接到输出接线柱上;5.两条较细的启动双绞线,引到启动开关的焊片上。

楼主:
此电源,一次制作成功,无调试。

网友B:
我认为过载之后自动恢复工作并不好,因为,有可能自以为排除故障而接入,继而重又损坏,甚至扩大故障面。这我深有体会。再者建议版主在输出端并一电压表,调整级前串一电流表,看似多余实则更直观、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过载之后自动恢复工作并不好,因为,有可能自以为排除故障而接入,继而重又损坏,甚至扩大故障面。这 ...

电压表,就不必了,这个电源,知道它的电压就是12V。电流表,串了一个,但目前找不到合适的分流电阻,电流值指示不准确。还有指示灯,电路图中没有画出。

网友C:
稳压集成+扩流管应该比这个简单易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集成+扩流管应该比这个简单易制

集成稳压器的性能,比这个好,电路还极其简单。主要是,集成电路的基准性能好,而分立元件,无论如何,也做不出好的基准来。我的这个电路,基准的性能,对于分立元件来说,已经是很好了。但仍无法与集成基准相比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部分电路,要这样联结,才能保证正确地取样。

要获得好的效果,有时工艺比原理更重要。
因为懂得原理的人多,懂得关键工艺的就没有那么多了。
超版不吝赐教,把技术关键都晒出来了,赞一个。

网友E:
互补恒流,看了一下午,一直在琢磨这个互补恒流源启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获得好的效果,有时工艺比原理更重要。
因为懂得原理的人多,懂得关键工艺的就没有那么多了。
超版不 ...

是啊,电路再好,没有正确的工艺做保证,也出不来好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互补恒流,看了一下午,一直在琢磨这个互补恒流源启动的问题

如红线所示。当输出端的电压,上升到一定值(这里,是9V再加上两个PN结的正向电压1.4V,既10.4V)时,两个恒流管T5T6就取得了工作电流,进入工作状态,两个稳压管随即取得正确的稳压值,这个互补恒流源得以启动。启动后,那个9V稳压管,由于两端的电压低于9V而截止,互补恒流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如果没有那只9V稳压管,这个互补恒流源在输出上升至12V时,也无法启动,即便是输出电压再上升,也无法启动这个互补恒流源。但如果互补恒流源正常启动后,那只9V稳压管还在工作,就会对电路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互补恒流源必须有启动电路,且正常启动后,启动元件必须退出工作,相当于不存在。

楼主:
两个互补恒流源一旦启动成功(这是由电路设计所保证的),T8T9就有了正确的电流值,可以控制输出电压稳定在指定值上,整个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当然,在两个恒流管T5T6的基极之间,加接一只合适的电阻,互补恒流源也可以正常启动。但,在正常启动成功后,电阻还在工作,仍有电流通过,会影响互补恒流源的性能。所以,最好还是用稳压二极管做启动元件比较好!

楼主:
正常启动后,这只9V稳压管两端的电压UAB,等于12 - 6 - 1.4 =4.6V,所以,那只9V稳压管当然处于截止状态,对电路无影响。

楼主:
-12V稳压电源电路图 -

楼主:
-12V稳压电源电路图 - 副本 (2).png

楼主:
经实际实验,输出端短路时,有打火现象,但打火很小,不足以产生任何危害。也就是C2这只220微法的电解电容所存的电能被放掉时的打火,很小的一个火花,接触点上没有因打火而留下的痕迹。

楼主:
这个电路,没有过流保护电路。所以,不能外接小于4欧姆的负载。根据T1和散热器的具体情况,最大输出3A的电流,还应该是允许的。如果外接负载小于4欧姆时,要严格检测散热器的发热情况,以免因过热而损坏调整管T1的事故发生。

网友F:
这个稳压电路应用了差分放大器,采用了这么多恒流源,这已经属于比较精密的稳压电路了,通常用不到这么精密的直流稳压电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互补恒流,看了一下午,一直在琢磨这个互补恒流源启动的问题

结电容和漏电流就可以完美启动了,

网友G:
只是浪费时间和物料做一个跟集成稳压都比不上的东西,是告诉大家有能力还是有钱呢?

网友H:
线性电源就是好,耐用,稳定。前几天仿制了一个监控用的12V电源,开关变压器绕的不好,带载能力不是很好

网友I:
        其实电源的性能指标里纹波抑制也很重要,如果能小于1mV就更好了。可以在T7集电极和—12V端并联一只22uF电容,对于纹波,差分对管产生更大的负反馈放大量。另外两组互补恒流源私以为并不会增加精密稳压的效果,输出电压由两只6V稳压管决定,都接在输出端上,所以直接用电阻限流即可,T7使用场管就更简单了,我只是推想,求版如果实验过我的推想,请指正,谢谢。

网友J:
期待求知超版的亮点频标---怎么还有时间弄电源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期待求知超版的亮点频标---怎么还有时间弄电源呀

模拟低频扫频仪的频标是个难题,正规产品都不见得做的完美,慢工细活,急不得

网友K:
C4的作用是T3基极的电压更平稳,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输入端(整流端)通过T2泄漏过来的纹波电压来说(主要成分是100Hz),它起了滤波的作用,使得纹波更微小,也就是说加强了对输入输出端的纹波隔离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它的存在,也拖累了反馈信号(T8集电极对T3的控制)的快速调节作用。使得输出纠正其纹波(各种比较高的频率成分)的能力下降,输出端对交流成分(比较高的频率成分)的内阻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稳压电路应用了差分放大器,采用了这么多恒流源,这已经属于比较精密的稳压电路了,通常用不到这么精密 ...

作为分立元件制作的串联型稳压电源来说,这个电路,应该说是性能已经很好的。通常的应用,真的没有必要这么精密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结电容和漏电流就可以完美启动了,

经过实际验证,这次的这两个互补恒流源,如果不加启动,无法正常开始工作。外加电压达到20V时,也不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是浪费时间和物料做一个跟集成稳压都比不上的东西,是告诉大家有能力还是有钱呢?

朋友所说正确极了!但,仅图玩时,供消遣,也不能不说是个好办法,还有利于防止大脑过早地简单化。咱也知道,这东东,无论制作的再精妙,都无法与简简单单的一块集成电源相比较!这样做纯粹是一种消遣。

网友L:
输出纹波的幅度值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出的?我可能比较苛求了,因为测试时表的频率响应的影响非常大。

一般对于直流电源,输出纹波中还包含了其他不同频率的噪声,而测试表的频响越宽,测出的值会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性电源就是好,耐用,稳定。前几天仿制了一个监控用的12V电源,开关变压器绕的不好,带载能力不是很好

正如朋友所说,线性电源,也 不是一无是处。运行比较安全稳定,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还有,如果用于收音机之类的接收设备,更有有不可代替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电源的性能指标里纹波抑制也很重要,如果能小于1mV就更好了。可以在T7集电极和—12V端并联一只 ...

我的数字台表,在测量交流电压时,什么也不接,或者是短路表笔,输出就是5毫伏。所以,纹波到底是多少,真的无法测量,只是个估计。但当负载加重时,纹波确实是加大了。

网友I:
开机不启动和互补恒流源没有关系,是T2集电极开机时输出电压决定了输出为0Ⅴ,如果在K1并联一只启动电容,开机时集电极输出高电压立即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期待求知超版的亮点频标---怎么还有时间弄电源呀

朋友有所不知啊,那东东,正在绞尽脑汁进行设想呢。设想不通过就进行实验,也不知方向,会白搭功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拟低频扫频仪的频标是个难题,正规产品都不见得做的完美,慢工细活,急不得

真是我的知心朋友!我连做梦都想早点把亮点频标制作出来。但急不得,因为急也没有用,谁让咱一无技术二无设备三无好的诸葛呢。三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C4的作用是T3基极的电压更平稳,它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输入端(整流端)通过T2泄漏过来的纹波电压来说(主要 ...

这只C4,这次制作时,把它去掉,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但加一只C4,比较放心些,可防止预想不到的振荡。C4不可用较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代替,这样做会严重影响本电源的调整速率,得不偿失。如果电源不发生振荡,C4可再用的小一些,如1000P的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输出纹波的幅度值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出的?我可能比较苛求了,因为测试时表的频率响应的影响非常大。

...

我的测试,自己也知道非常没有价值。数字台表(型号HP3466A)四位半,又没有适当的屏蔽措施,能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来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只C4,这次制作时,把它去掉,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好。但加一只C4,比较放心些,可防止预想不到的振荡。C4 ...

如果发生振荡,用作消振当然可以,但必须是根据试验调整其容量,在保证裕度的情况下容量越小越好。其实用这只电容消振,属于积分调节----降低高频增益,频率越高增益越低。还可以用比例——积分调节来进行消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机不启动和互补恒流源没有关系,是T2集电极开机时输出电压决定了输出为0Ⅴ,如果在K1并联一只启动电容, ...

正是这样!但有个现象,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轻载时能自启动,而重载(我只实验了负载为5欧)却又不能启动呢?我想,会不会是T3的漏电流被T1放大后,成了轻载时的自启动条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发生振荡,用作消振当然可以,但必须是根据试验调整其容量,在保证裕度的情况下容量越小越好。其实用 ...

我是仅仅把这只电容,当作是防振电容来使用的。并且,使用这个容量,也仅仅是个人爱好。我最好使用的用于滤波的小电容,就是0.01与0.1这两种。尽管这次实验,没有发现振荡,也把这只电容留板了。

网友K:
吹毛求疵地再说下T2构成的恒流源:
      用结型场管的饱和漏电流作恒流源很简单,但是一般其输出特性曲线相比较三极管来说比较软(比较倾斜),特别是栅源电压0V而漏源电压比较低时。所以其恒流特性是不那么理想的。当然这里要求也不怎么高,不管怎样总比用普通的电阻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机不启动和互补恒流源没有关系,是T2集电极开机时输出电压决定了输出为0Ⅴ,如果在K1并联一只启动电容, ...

在D5D6两端增加一只启动电容,也是个方案。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如果开机时输出就是短路的,保护电路就不起作用,这种情况会发生烧大管现象。因此,还是增加一个启动开关吧。如果开机后没有启动,就按一下它。如果按一下它,电源也不启动,电源的输出定是短路了,需要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测试,自己也知道非常没有价值。数字台表(型号HP3466A)四位半,又没有适当的屏蔽措施,能得出什么正 ...

噢,是这样。

数字表的说明书一般标明交流电压档的频率响应范围,这就是一个数字表交流档的频段,例如我的VC8045-II四位半台表,200mV档的频响范围是50Hz~50KHz,表笔短路的值应该为0,偶尔有一两个字的闪烁不算误差。若在200mV档的测量值是5mV,那么这个值包含了这个频段的所有噪声,而100Hz的纹波很可能远小于5mV。看交流纹波的话,还是示波器来得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吹毛求疵地再说下T2构成的恒流源:
      用结型场管的饱和漏电流作恒流源很简单,但是一般其输出特性曲线 ...

如朋友所见,这个电源,我心血来潮,使用了两个互为恒流源。所以,在选件上,我就不可能不十分地慎重!我选用的两只大管T1,那是音频专用的,线性好的不得了!推动管T3,也专门用图示仪挑选一只线性十分优良的中功率管。这样做,可有效切断C1两端不稳定电压对C2两端稳定电压的微分影响。而对于那只用于恒流源的结型场效应管,更是颇费了心思。原来,是想用双极性管的模拟恒流源的,正象本制作中其它的六个恒流源一样。但这里,还存在一个效率问题。这电源使用了交流14V输入,正常可在C1两端获得约18--20V的不稳定输出,考虑到负载的情况,这个电压还要低些,再考虑当市电向下波动百分之十的情况,C1两端的电压,最低也许只有不到15V的不稳定直流电压。重载下,这个电压更是可能还会低些。由于这个考量,所以这里不能使用双极性晶体管的模拟恒流源,因为这种恒流源的起始电压是比较高的,最低也需要2V以上的压差才能进入恒流状态。这种使用状态,对于本设计来说,已经很极限了,故舍弃不用。好的恒流二极管,那是没有。所以,专门在十几只线性良好的场效应管之中,精心挑选了一只在1V电压下就进入稳定恒流的管子。这只管子的线性也十分地优良,外电压1--15V时,恒流值几乎不变。

楼主:
为了对得起那两个互为恒流源,这电源所用的元件,都是精心挑选的。凡是做为恒流源的晶体管的线性,都十分地好。差分对管是经过严格配对的。各级管子的工作点,也是经过认真思考后而选取的。所以,在串联型稳压成熟的电路基础上,经过认真组装,这个电源,可以无愧是台好电源!其工作在1A时的情况,会令人十分地满意!因为所用C1的容量不大,2A以上工作时,性能会劣化,主要是纹波会增加许多。

网友K:
尝试下计算下最不利情况下的电压滤波后的电压:
1、输入电压负偏差时的交流电压的峰值:14V*(1-5%)*1.414=18.8V
2、考虑整流桥1.8V压降后滤波电容上的电压峰值:18.8V-1.8V=17V
3、考虑输出电流3A时滤波电容上纹波电压的峰峰值:3A*10ms/6800uF=4.4V
4、滤波电容的谷点电压:17V-4.4V=12.6V
从上述计算可以看出,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输入电压最低-5%,输出电流最大3A),调制管的压降和恒流用场管的电压都是很低的,其性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尝试下计算下最不利情况下的电压滤波后的电压:
1、输入电压负偏差时的交流电压的峰值:14V*(1-5%)*1.414= ...

如果考虑用于大电流输出,C1的容量不够,需要用到1万微法以上的。此电源,设计时考虑极限输出2A以下。

网友K:
对于恒流管两端电压低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主滤波电容上通过二极管隔离对辅助滤波电容充电来供给,毕竟主滤波电容上有比较大的纹波(上述计算结果4.4V),而恒流源所需的电流很小,用不怎么大的辅助滤波电容就可以得到接近主滤波电容峰值电压而纹波很小的辅助电压。这样对恒流源的纹波小了,而恒流源两端的电压却大了,对提高性能是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恒流管两端电压低的问题,其实可以从主滤波电容上通过二极管隔离对辅助滤波电容充电来供给,毕竟主滤波 ...

这么说,是个好办法!我咋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呢?

楼主:
本电源的正面板与背面板:

楼主:
裸了吧,虽然很丑: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是个好办法!我咋就没有想到这一招呢?

记得15年我在相关的帖子里发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记得15年我在相关的帖子里发过

我在这次设计时,也想过用倍压整流,把小电流输出电压提高到40V,然后稳压到9V左右,再给双极性模拟恒流源供电。但电路用件过于繁多,所以最后选用一只结型场效应管做恒流源了。

网友M:
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稳压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用大电容储能, 以开关的形式对电容充电, 达到降压及初步稳压的目的.
后半部分依旧是线性稳压, 但压差可以非常小, 主要作用是消除波纹.

这样是不是即可以避免开关电源的高频噪声又比一般线性稳压的更高效啊?
不懂瞎想, 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问题?

网友N:
借鉴楼主的思路,我设计出如下的电路

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个想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稳压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用大电容储能, 以开关的形式对电容充电, 达到降压及 ...

这是一种好方案,可以明显提高电源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N:
借鉴楼主的思路,我设计出如下的电路

这个设计是可取的,好思路。

网友M:
引用 楼主:
这是一种好方案,可以明显提高电源效率。

我都能想到的, 肯定有比我聪明百倍的人早就想过了, 但为什么没有这种方案的实现呢? 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弊端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N:
借鉴楼主的思路,我设计出如下的电路

这是个LDO形式的结构,取样部分采用了有限条件正反馈结构,比普通电阻取样的灵敏度要提高n倍,其中n是电阻分压器的分压比的倒数;这可以降低对放大环节的增益要求到1/n。或者如果放大器增益不变,同样的负载能力下的负载调整率可降低1/n,也即内阻会减少1/n。

放大器增益的高低对负载调整率的影响是主要的,我建议不要摈弃运放的使用。

网友O:
早期很多稳压电源,都是带有辅助电源的,有辅助电源的确可以提高稳压电路的性能,但是辅助绕组会使变压器结构变得复杂,采取经主绕组倍压整流作为电压基准的恒流偏置电源是一个不错的折中方案。不过现代稳压电路已经舍弃了辅助电源的方案。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两只T1直接安装在散热器上(涂有硅脂)。散热器就是机箱的后面板,200x90平方毫米,厚1.5毫米。这散热器的 ...

看求知超版的贴就是上课,佩服超版的创造及制造能力。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不足之处:空载或轻载时可以开机,但重载时(负载5欧)不能正常开机,需要启动。输出短路以后,也需要启动 ...

在D5、D6也就是K1两端并联一个大电解试试(220-1000uF),负载启动的性能会好些。我的稳压电源是不用240欧电阻的,当然调整管用的是同极性管接成达林顿式,D5、D6用一个红色LED,关电源重新开要等几秒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都能想到的, 肯定有比我聪明百倍的人早就想过了, 但为什么没有这种方案的实现呢? 这里面应该有一些弊端 ...

再好的设计思路,都会有所侧重,不可能面面具到。你的那个设计思路是十分优秀的,也曾经有类似的制作出现过。只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需要增加许多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是个LDO形式的结构,取样部分采用了有限条件正反馈结构,比普通电阻取样的灵敏度要提高n倍,其中n是电 ...

老朋友,你确定,那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早期很多稳压电源,都是带有辅助电源的,有辅助电源的确可以提高稳压电路的性能,但是辅助绕组会使变压器结 ...

辅助电源的类型有许多,上面的朋友设计的只用一只二极管和一只电解的电路,则可在重载下提高几伏的电压,很不错的设计。其实,提高2V左右,就已经足够了。

楼主:
我准备采用78楼朋友的建议,增加这两个元件。我想,增加后也不会有什么性能的大幅提升,但至少理论上来说,那样做是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看求知超版的贴就是上课,佩服超版的创造及制造能力。

都是多年以前的老电路了。朋友喜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Q:
在D5、D6也就是K1两端并联一个大电解试试(220-1000uF),负载启动的性能会好些。我的稳压电源是不用24 ...

增加启动电容,有利有弊。如果重视自启动,可以用减小T4恒流值的方法,也就是增大T4发射极电阻,使这个恒流源的值,略小于T2的恒流值。现在,T4所组成的恒流源的值约为3毫安,可改用1.45毫安,即可使电源自启动。同时,也可避免增加启动电容带来的不安全性。只是,这样做,短路电流比较大,短路时仍然会有几百毫安的电流。现在,短路电流只有几毫安。

楼主:
我是难得的这样雷厉风行一次!刚才,我按照朋友的这个图,增加了这两只元件。当然,什么也不会感觉得到。但从原理上来说,在重载时,这样做很有用!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R:
现在还有做线性电源 真是难得了。现在都是数控

朋友是新来的,还不熟悉。本坛,喜欢制作矿石收音机和再生来复式收音机的人更多。

网友L:
引用 楼主:
老朋友,你确定,那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

完全可以,只要最低输入电压大于最高输出电压零点一伏就能正常工作,不过这种极端情况下,运放需要选用最大输出接近正电压轨的产品,也即所谓单电源运放,或者在输出接一个电平移位的晶体管。

我现在使用的几个电源都是这种结构的,只不过取样使用了普通的电阻网络。我的一个16V电源电路如下,供求知兄参考:

其中R106是启动电阻,D102限制启动时产生的输入电压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完全可以,只要最低输入电压大于最高输出电压零点一伏就能正常工作,不过这种极端情况下,运放需要选用 ...

我是说,79楼朋友的电路,在正负输入端接的那两个互补恒流源,可以正常工作吗?这样做,输出电压是多少?互补恒流源里的两只三极管,可有正确的偏压?

网友:
这个电源的负载调整率在30uV/mA或30mV/A的水平上,也即内阻为0.03Ohm。

如果采用79楼的取样电路,那么负载调整率或内阻还能降低到1/1.5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79楼朋友的电路,在正负输入端接的那两个互补恒流源,可以正常工作吗?这样做,输出电压是多少? ...

在79楼的电路里,如果缺少任何一个稳压管,都会有烧毁的可能。两个稳压管分别将恒流管的控制电压箝位,以确保输出电流等于(Ua-Vbe)/Re。

左边的稳压管确定了运放的参考电压,右边的稳压管则将稳压输出的任何变化无误差地传递到运放的信号端。所以这个取样电路的优点就是能够将误差电压全部传递到放大器。

不过由于79楼的电路是个有限条件正反馈的触发器,所以有启动的问题,因而需要在任一晶体管集电极端接一个小电流的启动电阻。

网友:
有空可以试试我的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5682-1-1.html

http://www.yleee.com.cn/thread-37876-1-1.html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 ... age=1&mobile=no

用TL432代替TL431.最低可以输出1.2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说,79楼朋友的电路,在正负输入端接的那两个互补恒流源,可以正常工作吗?这样做,输出电压是多少? ...

有个问题确实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就是输出电压。

按79楼的设计,输出电压大概在两倍的稳压管标称电压上,因为右边恒流管集电极上的变化导致左边恒流源的供电电压下降,最后两个恒流管都进入饱和状态。不过从逻辑上来看,这个电路也应该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
79#电路很明显:运放若要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根据虚短的概念,两输入端电位相等——三极管的基极电位与集电极电位相等——集电结0偏——三极管的工作点处于“饱和区”与“放大区”交界的边界——这个是设计所期望的吗?——只有设计者本人知道!

网友:
大家再看看这个电路有没有特别的优势,不需要特别的稳压管,并且电压可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咳咳,版主,你确定参数没有测错?输出阻抗和输出纹波大的有些惊人。毕竟用了这么多管子了。说句不好听的, ...

测量的数据是对的。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该电源带5欧负载时纹波过大。

楼主:
今天下午,找到一段电炉丝。把输出电流调整到1A时,端电压为12.29V。所以,此时的内阻为0.02欧不到。同时,用示波器测纹波,仅可见微弱的噪声带,没有可测的交流100赫兹纹波。把负载调整到6欧时,此时电流约2A,还是没有见到纹波变化。但当把负载调整为5欧时,纹波突然增大到峰峰约1.2V的幅值。

楼主:
可见,此电源的C1容量用的过小,仅可支持提供输出2A的工作条件。

楼主:
C1是两个3300微法并联。

楼主:
从今天下午的测试可知,这部电源,仅可以工作在负载不小于6欧的条件下。在这个条件下,此电源优秀!内阻不大于20毫欧,纹波不大于5毫伏(噪声带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咳咳,版主,你确定参数没有测错?输出阻抗和输出纹波大的有些惊人。毕竟用了这么多管子了。说句不好听的, ...

朋友的那款电源,是十分优秀的!贴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T:
问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画图软件?是不是全中文版的

pr0fiCAD,中方软件,很易上手。用它来画个小图,足够使用了。但使用中也有发现不足:元件不多,也不可以自制元件。且没有电路的小圆联结点(原软件中虽然有,但不能用)。所以,画完图后,我再打开画图软件,把交叉线的联结点一个个逐一画上,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S:
回楼上,这个参数才是对的嘛! 原来是超载了,性能恶化。

非常好的电路。谢谢朋友上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好的电路。谢谢朋友上传!

那电路设计的是非常好,但也发现一点不爽:发热量比较大——48V输入36V输出,调整管压差12V!如果是只有一组输入电压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调整管用的是功率场管,没有这么高的电压驱动会有点问题。但如果驱动部分与主电路分别供电的话就会理想很多。

楼主:
那款电路,我大致看了一下,确实属于高性能稳压电源。但它使用了预稳压(射极输出器),这已经是加大了输入与输出的电压差,必然是效率低下。后面又使用功率场效应管,更是加大了输出与输入的电压差。所以,这款电源,效率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启动电容,有利有弊。如果重视自启动,可以用减小T4恒流值的方法,也就是增大T4发射极电阻,使这个恒 ...

短路保护电路在用硅管做调整管是必不可少的,由于我是用同极性管接成达林顿形式,保护电路是电压保护,即负载短路时保护管3DG6B  E极电位为0、B极电位为1.8V而饱和导通,使调整管的B、E极只有约0.3V,调整管截止而无输出。由于刚开机时输出的电压建立要延时一段时间,特别是负载大时延时时间可能长些(没有测试过),因此保护管的基极B的电位建立时间要稍微长于输出电压的建立时间,所以我在基极稳压部分并联一个电解电容470u就实现了所需要的功能。下图为原理图。

楼主:
470UF,这么大的启动电容!如果开机时,输出就是短路的,那必烧调整管无疑!

网友:
引用 网友R:
现在还有做线性电源 真是难得了。现在都是数控

线性电源和开关电源各有所长,要看用在什么场合了,从安全性来说,带变压器的线性电源绝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S:
回楼上,这个参数才是对的嘛! 原来是超载了,性能恶化。

请问CR1-CR4 是不是恒流管,恒流值是多少?

网友U:
负输出很少见了,老锗管电台收音机还能用。

楼主:
这款电源,已经通过了1A电流1小时考验。无任何问题出现,散热片不过热。这个验机,空耗不少电能啊!
剩下的试验,就是温度稳定性。待找个电吹风,试下加热本机的取样电路,试一下温漂。

楼主:
引用 网友U:
负输出很少见了,老锗管电台收音机还能用。

用负输出,主要是想使调整管的集电极直接通地,节省两个绝缘片。

网友:
引用 网友S:
两种恒流源,E-202,E-562,不过真TMD贵。其实动动脑子就好了。嘿嘿。
之前我也问过:http://www.crystalr ...

谢谢你的回复!因为我留了二个老恒流管是0.5mA的,但反压较低。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难得的这样雷厉风行一次!刚才,我按照朋友的这个图,增加了这两只元件。当然,什么也不会感觉得到。 ...

感觉不到(不明显)很正常:用恒流源后等效的交流阻抗比较高,对调整管的影响本身就比较微弱,而且调整管还接受误差放大的负反馈调节,这样其影响又只有原来的1/K倍(K是开环增益)。所以就很不明显了,但这样做是从源头(基极驱动电源)上减少了输入纹波给驱动电源带来的影响。所以个人认为是值得的,因为其成本也很低——二极管和小容量电解各一只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觉不到(不明显)很正常:用恒流源后等效的交流阻抗比较高,对调整管的影响本身就比较微弱,而且调整管 ...

正如朋友所说,这样做是值得的!增加了这两只元件,从原理上来说,优化了调整推动管的基极供电条件,必然会令电源的性能更好!也使场效应管模拟的恒流源两端的电压得以提升,必然使重载下电源的性能更好!所以,我按照朋友的电路,及时地增加了这两个元件。

楼主:
目前来看,这个电源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主电源滤波电容器C1的容量过小,在输出大于2A时性能劣化严重;二是散热条件不良。所以,该电源仅能应用于不大于2A的负载情况。

楼主:
不过,30VA的变压器,也只能这样使用了,已经极限应用。什么时候找一只大功率变压器,制作一个大功率的线性电源出来。

网友K:
忍不住——针对超版的电路亮点部分说点不同的意见与超版商榷:
      互为恒流源是个原理上很优秀的电路,也是本稳压电路中的亮点。但愚觉得用在这里必要性不大,对整个电路来说其性价比也不高:该单元电路用与取样/基准的优点在于:1、分压比高达1;2、对基准稳压管的驱动电流恒定。但俺以为,1、对于固定输出的稳压电路来说分压比达到1用电阻——稳压管也可以实现,且况分压比1与0.X对性能的影响也很小——只要适当提高误差放大器的增益就可补偿。2、首先,该单元电路原理上对基准稳压管的驱动电流非常稳定,但是毕竟除了基准稳压管外还多出了这么多的二极管、三极管,这些都是温度敏感元件,所以实际上其驱动电流还是有些少许变化的,并不是想象中那么理想。其次,用传统的电阻——稳压管方法,由于整个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是相对比较稳定的,那么其驱动电流本身也比较稳定了,而稳压管的动态电阻与其相串联的限流电阻相比很微小,故而从稳压管获得的“基准电压”对于串联稳压电路来说已经足够稳定。
       综上所述,俺的观点是这里用“用互为恒流源”作“取样/基准”对性能提高不大,所用元件多、线路相对复杂,性价比不高,必要性也不大。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说得不对请多多包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来看,这个电源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一是主电源滤波电容器C1的容量过小,在输出大于2A时性能劣化严重; ...

这也说明设计时对滤波电容的计算还是有必要的,这样才可以做到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针对超版的电路亮点部分说点不同的意见与超版商榷:
      互为恒流源是个原理上很优秀的电路, ...

所以呀,这样的电路,只可能出自业余制作,不可能用于商品电源。

网友P:
多用零件,  其实这是去库的好方法 家中的一大堆零件还真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
我一般参照黑白电视机的稳压电源,嫌麻烦时就用7812稳压。

网友:
引用 网友P:
多用零件,  其实这是去库的好方法 家中的一大堆零件还真不知道用到什么时候

网友K:
给超版几点建议:
      1、加了二极管和电解构成的辅助电源后,场管的恒流源上的电压提高后,可以考虑用饱和漏电流大一些的场管+源极(电阻+可变电阻)来构成恒流源。优点:1、选用场管更自由,不必刻意选饱和漏电流为特定值,只要选合适的电阻值就可以构成想要电流的恒流源。2、源极串联电阻后,由于有负反馈作用,恒流特性更理想。3、调节可变电阻可以调节恒流值,从而可以改变保护的电流设定值。
      2、R3改用11V稳压管与120欧姆电阻串联取代,保护更灵敏,输出电压只要下降一点(不到1V)就可以启动保护了。配合恒流源场管源极的可变调节可以构成过流保护,可变用来设定保护值。
      3、保护管T4的基极电流大约只有0.03mA(假定T4的电流放大倍数100,那么0.7V/240Ω/100=0.03mA),流过R1的电流按10倍考虑,那么R1的阻值是(16.5V-1.4V)/0.3mA=50k,取47k即可。
      4、为保证可靠启动,在T4基极与地间并联启动电容为妥。假定启动时间考虑为10ms左右,则启动电容的容量 C=0.3mA*10ms/1.4V=2.1uF ,取2.2uF。
      5、为解决输出短路(或过流故障未排除)的情况下按启动按钮时间过长(按下期间保护电路不起作用)而造成的对电源本身或负载造成的损坏或故障扩大。建议改成按下时对启动电容放电,松开后启动电容接入T4基极。这样每次启动就只有很短促的时间保护电路是关闭的(用于启动)。
      6、C4上串联一只合适的电阻(20K---100K),这样可以减少输出开路和满载时T8集电极等效交流负载电阻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K:
给超版几点建议:
      1、加了二极管和电解构成的辅助电源后,场管的恒流源上的电压提高后,可以考虑用 ...

如果按照老朋友的这个方案 ,则此电源必将更加优秀!现在,这台电源,已经是一台能够实际使用的电源,就不再对电路进行大的更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老朋友的这个方案 ,则此电源必将更加优秀!现在,这台电源,已经是一台能够实际使用的电源,就 ...

俺要是修改的话是酱紫地:

楼主:
为什么要增加这两个元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增加这两个元件?

提高本级增益。不过其实用其增加一级放大更好,增益提高更多。只是多一级振荡的可能性就大许多,需要认真地进行补偿。

网友:
介各咋样?

网友:
试试我这一款吧,性能卓越,妙不可言。是在楼主电路的启发下完成的,更符合楼主原有的设计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