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磨损刮花的收音机刻度蒙恢复光亮?

楼主(2017-04-25):
如新不太现实,能恢七八成新也好,塑料材质的东东,大家通常如何做,什么办法易行?

网友:
挤少量的j牙膏在收音机刻度盘上再用布反复擦拭一般都可以恢复光亮的

网友:
用牙膏抛光吧,数十年前就是这么做的了。不过现在有的牙膏是透明的不是那种白色的,不知道含不含磨料。

楼主:
现在的牙膏透明的多,没有那种两个指尖摩擦有砂砂感觉的了,或者少了

网友:
用“洁而亮”也是很好用的,试试

网友:
抛光膏,淘宝有卖的

网友A:
我有个CD机显示屏外面的塑料片花了,用个抛光机上了羊毛轮,结果更加花了,现在数字也看不清了,

网友B:
热风 掌握火候 立马光亮如新,各种研磨都是白搭

网友:
楼上说的对用手工磨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有刮痕,(深痕:先用胡须刀片刮除90%+),就要用磨料(高目数的抛光膏、抛光皂、粉)磨除,然后清净磨料 ...

很专业,应该是高手才能掌握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CD机显示屏外面的塑料片花了,用个抛光机上了羊毛轮,结果更加花了,现在数字也看不清了,

这里只讨论人眼识别的,CD片子是机器识别的,机器不认了可不就白忙了…😳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 掌握火候 立马光亮如新,各种研磨都是白搭

这个火候应该不好把握吧,秒级的,失手就再难有重来的机会了。但不失为一种终极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