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C32ES62液晶电视机不能机外遥控的检修

楼主(2017-04-25):
接修该机,面板按键好用,遥控不好用。开壳,万用表测接收管三脚,只有0.05V电压,无5V电压,关机测量有负载接近短路2欧左右,测高频滤波电容,接近短路2欧左右,将此电容从电路板上焊下来,测量确认已坏,从别的板子上拆下一个,焊上,通电,5V正常了,遥控电视机,一切OK!!

网友:
楼主都不用万用表,机器修好了,,,

网友:
现在的材料质量太差了,特别是贴片电容最容易损坏。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