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的家用AV功放,交流哼声如何消除?距喇叭30厘米能听到.

楼主(2017-04-25):
烦心事,每当音乐停下来,左右声道都有交流哼声,旋任何一个旋钮都有,不变!请问:一,是否要更换大滤波电容?二,把金属部分接地线加粗?三,把信号屏蔽线加粗或更换?四,级间耦合电容是否要更换?哪个措施最有效果?已经排除所有外部接线问题,有时间准备动手修它.

网友:
  首先考虑的就是电源的滤波,换上大一级的(如4700的换6800),接地只要可靠就行,特别是信号线的屏蔽接地。有时音调电位器的上,下(从图纸上看)电容的容量换小一点,有可能得到改善。

网友:
不受控制的噪声,肯定是一种干扰,低噪偏高。是干扰信号进入了放大通道,所以两个声道都会有。最大部分原因是电源部分引起的。电源变压器的设计,屏蔽不好,整流滤波不良,信号线屏蔽不好,或者是信号线和交流电源线捆绑在一起都可以引起。你可以逐级查查。

网友:
音响交流声干扰和线路接地方式有一定关系,改变功放接地点会有改善。

网友A:
分清楚原来一直有,还是用几年才有,处理方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清楚原来一直有,还是用几年才有,处理方式不一样

回答这位热心的坛友,是一直就有.不过机子足有20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答这位热心的坛友,是一直就有.不过机子足有20年了!

有可能地线或者变压器处理不合理

网友:
找几个电动车电池,代替原来的电源来测试下,应可检测到是否电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地线或者变压器处理不合理

变压器拿它没办法的,是环牛.改接接地点试试看,大滤波电容是50V10000uF的,估计没问题的.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我以前做的功放也有这种情况,只加大电容没有解决,后来里面的输入信号线改用家里剩下的电视闭路线,问题解决

网友:
更换大一二级的滤波电容试试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输入信号线拔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