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老师一个1K的微调电阻坏了用什么元件可以带替?

楼主(2017-04-26):
老师好!辛苦了!问一下老师一个1K的微调电阻坏了用什么元件可以带替?谢谢!

网友A:
最好选一个与原微调电阻安装位差不多,阻值一样的换上,实在没有,用两个510Ω电阻串起来代替,电阻中心点接原微调滑臂脚。

网友B:
电子市场太多了

网友C:
这个应该到处都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选一个与原微调电阻安装位差不多,阻值一样的换上,实在没有,用两个510Ω电阻串起来代替,电阻中心点 ...

谢谢老师的关注!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子市场太多了

谢谢老师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到处都有呀!

谢谢老师的关注!

网友C:
看到你在其它版块也提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在其它版块也提了这个问题。

谢谢老师的关注!不记得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关注!不记得了!哈哈哈!

哦,是同一个版块,时间差了十几分钟,一个有回复,一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是同一个版块,时间差了十几分钟,一个有回复,一个没有:

谢谢老师的关注!可能是这样行成的:我在发贴时很慢,等了一时又按了一下发表贴子而行成的吧!哈哈哈!

网友D:
看一下可调电阻滑臂的实际位置,估一下阻值,如果在中间可以用两个500欧串联,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可以用300欧和700欧--800欧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可调电阻滑臂的实际位置,估一下阻值,如果在中间可以用两个500欧串联,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可以用300 ...

谢谢版主的关注!是一个不启眼的小万用表上的,把它一按,两个表筆相碰,指针才能指到右边处。现在就是想换掉它才问老师的。你说的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