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端稳压LM317来制作功放

楼主(2017-04-26):
  用稳压集成功放制作的功率放大器,对电子爱好者来说,作为开拓思路的一种尝试不无积极意义。该电路为纯甲类工作,又用低噪声管作电压放大,所以THD,NF等指标都不错,输出功率可达到30W.
  电路如图所示,晶体管VT1作为电压放大,因稳压集成电路IC1的输入阻抗高,故其工作电流只需0.6mA就足够了,R1,C3为电源退耦,C4用于防止寄生振荡,R3、R4分压给VT1提供偏置及交直流反馈,以改善线性及直流稳定性。VT2、R5、R6及二极管构成恒流源,用来提高电路的效率及输出功率,增大输出动态范围。
  由于电路特别简单,故元件可以搭焊,恒流源的恒定电流可设置在10~15mA,调试时将LM317的输出电压调整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静态电流约为十几毫安。电源变压器T1功率不得小于50W。

  三端稳压IC选取LM317,三极管VT1选取9014。VT2选用8050型,二极管VD5、VD6选用2CP20,变压器的功率应大于50W。

补充内容 (2017-5-2 11:28):
改进版在其后,泄流改为扼流圈。

网友A:
纯甲类,30瓦,静态电流15毫安不可能吧?网上都是这个电路,没见到实物,没见到实际测试结果,以讹传讹而已。非原创应该注明出处,有实际制作请把制作环节、试用体验、主要数据一并发上来大家学习。

楼主:
该电路比较简单,值得一试。

网友:
纯甲類,音质好吗?  热量如何?要不要加风扇?

网友:
用lm317和lm337做成OCL,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甲类,30瓦,静态电流15毫安不可能吧?

类似于滑动甲类。

网友:
VT2是一个恒流源的泄放电阻提高效率,是甲类放大,317有起始电压3伏,效率很低,不建议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滑动甲类。

滑动甲类是小信号小电流,大信号大电流。恒流源是恒电流不可能滑动的,如果当个恒流负载15毫安又太小,1.5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滑动甲类是小信号小电流,大信号大电流。恒流源是恒电流不可能滑动的,如果当个恒流负载15毫安又太小,1. ...

恒流源是当泄放用?
工作点不是由它决定的。
当然我只是表示疑问,因为我没有做过。
既然功放IC能做稳压,稳压IC也应能做功放。效果肯定没有专用的好。

网友:
跨界真的好吗?是《跨界歌王》选手唱功好,还是《我是歌手》选手唱功好呢,能唱跟唱得好是两回事。

网友:
频响、带宽都不好,好玩的做做尝鲜还行,效果就不要奢望了。

网友:
4楼、8楼正解,楼主的电路不可能有30W输出,如果恒流源是10到15mA,这个电流决定了音频负半周的驱动能力,正半周由317驱动,317驱动能力强,最终的结果是在输出电容C6上充上足够高的电压,而10到15mA的释放电流非常小。如果要保证正弦输出不失真,那么输出的峰峰值电流也就是10到15mA,按峰值15mA算,正弦有效值也就是10.6mA,8欧负载得到的不失真功率就是0.00089888W,不足1mW。

网友:
有创意。有实物发上来大家签赏,还只是纸上谈兵?

网友:
别的论坛坛友做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299250

http://bbs.hifidiy.net/thread-12846-1-1.html

https://bbs.kechuang.org/t/29550

原本想今晚试试的,发觉有人做过了,就算了。

网友:
13#楼说中要点了,负半周电流受限于恒流源的电流啊

网友:
看见别的坛友做的都是用8欧~~20欧/20W的电阻代替这个恒流源的,估计楼主这个图的确有问题。

网友:
20年前电子报登过这样的东西。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吗?你实际搭了个电路试验了吗?有无测试结果?很想知道它的输出的电压,电流的动态范围和线性。LM317的参考电压为2.5V,我用它做的稳压电源最小输出电压也是接近于此。做音频功放时低频的频响如何?盼楼主予以指明。谢谢。

网友:
图个新鲜玩玩可以,拿来用就免了吧

网友:
水印挡住了R6参数

楼主:
R6:60欧姆。

网友:
电子报 上的电路,实用价值不高

网友C:
纯甲类,30瓦,
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
如果是好的电路流传广泛传统精辟,这种邪僻不流传的不会有好效果的。

网友:
变通使用,还有用TWH8751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甲类,30瓦,
这个数据怎么得出来的。

动态输出电流X输出电压啊,这个你不懂?

网友:
就算把恒流源换成8欧电阻,输出频响也太差。在信号负半周,耦合电容和喇叭及负载电阻构成的RC放电回路,时间常数接近0.02秒,也就是响应频率约为几十赫兹.......只能作低音炮

网友:
电子报上曾发表过集成稳压块制作功放的文章(好像不是用317),文章标题叫怪招功放。后两期有人连续发文,记得标题是:为怪招功放助劲。电路与楼主的差不多。
这不是纸上谈兵,还真有人做过。

网友:
别怪我泼冷水,这个电路是在云雾中想出来的!

楼主:
泄流改为扼流圈。

网友:
效果究竟怎样,还是期待有个实干家放个成果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