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小台钻

楼主(2017-04-26):
用了一天时间,做了小台钻,钻3毫米铝板很轻松,(2毫米钻头),钻电路板应该没问题。一个破显微镜,24V30W直流电机,网上买的调速器,0—4毫米钻头夹。

楼主:
怎样发图片,很长时间不发,不会啦。

网友:
不错,废物利用,学习

网友:
好像搞一台这样的,,可惜找不到显微镜架

楼主:
谢谢楼上加分。旁边加一个接线规矩了许多。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接线端子孔应该用热熔胶封一下。

网友:
可惜没这样的材料自己做

网友:
支持废物利用

网友:
建议加个LED照明灯。

网友:
羡慕,哪里去搞个显微镜支架呢

网友A:
电动机架怎么做?

网友:
不错!挺好的,弄点小东西用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机架怎么做?

10毫米铝板,锯一个倒T型,看两边开口长度,不要妨碍垂直导轨旋钮的使用,我锯开的稍微短一些,背面螺丝固定导轨,正面下部垂直固定电机架。手边正好有一块方铝合金,开孔四个螺丝固定电机 。两个垂直接触面固定螺丝开孔稍微大一些,便于调整电机垂直度。这些东西都是根据手边现有的边边角料做的,没有固定的尺寸要求。最低的成本,做成还挺实用的小东西,DIY的乐趣。

网友:
迫切需要一个带滑台的小台钻

网友:
好,动手能力特强

网友:
用旋钮调上下,反应稍慢吧,最好加个升降机构。

网友:
同心度怎么样,有没有测过?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10毫米铝板,锯一个倒T型,看两边开口长度,不要妨碍垂直导轨旋钮的使用,我锯开的稍微短一些,背面螺丝 ...

能做一个卖我吗?

网友:
朋友用工业显微镜架做了一个,精度特别高,可以超过市面上最好的小台钻。

网友B:
二手财务帐本装订小台钻好象也很便宜,

网友C(2017-06-01):
引用 网友B:
二手财务帐本装订小台钻好象也很便宜,

坛子里撸了一台,歪斜晃响,不知道你是否也想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撸了一台,歪斜晃响,不知道你是否也想试试

一次到位不再麻烦了。

网友:
你这个比老外做的专业,厉害啊

网友:
做的很精致啊

网友(2017-07-01):
        铝的材质还是比较软,最好还是黄铜比较适中,而且5个毛就够了。

网友:
这个显微镜架子亮了2333

网友:
偶用775电机做了小的,钻pcb

网友:
显微镜架是重点..

网友:
不知道你这电机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
好像搞一台,可是地方太小了

网友(2017-08-07):
显微镜架齿条会不会间隙太大钻的时候会不会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