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捡的珠江收音机

楼主(2017-04-26):
废品站捡的珠江收音机

刚刚看到它的时候满身的尘土,回来清洗了一下,放在阳台上风干了两天,接上电用了一段时间一切正常,喇叭还不错,FM的重低音效果还行,好奇害死猫,搞维修的都是手痒,就想拆来看看究竟,有的线硬化了,焊点也氧化了,都 换了一些线,补焊了一下,想着用干电池太不环保了,就找到了两个锂电池并成8.4V的摘了个快速的接头插着,刚刚好可以放入电池仓,如图,搞来搞去,不知道为什么 ,搞得频率不显示了,不知道哪位师傅有这个机子的图纸,或者经验比较丰富的指点一二,谢谢了
下面上图

快速的接头插着

两个长锂电池并成8.4V的
刚刚好可以放入电池仓

楼主:
搞得前面板上面的LED上频率不显示了,希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A:
电压供高了吧,你那是几节电

网友:
后期集成电路的机子

网友B:
搞成萝卜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供高了吧,你那是几节电

可能是高了,后来发现接一个电池也可以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成萝卜花了吧……

悔得很,本来功能还是很完美的机子

网友C:
装回4节电池或插上220V插头试试有没有显示,看你的电池仓是4节电池符号,6V的机用8V的电压也许能扛住,毕竟元件设计都有余量,不清楚显示板钟控芯片的外围元件布局,因为你后来换用一节锂电能开关机便感觉钟控芯片问题不大,也许只是液晶驱动电压不合适。最乐观的猜测,需要你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回4节电池或插上220V插头试试有没有显示,看你的电池仓是4节电池符号,6V的机用8V的电压也许能扛住,毕竟 ...

谢谢!有空拆了详细补图帮我看看 不知道钟控在那一块 因为8.4V正常显示好久了的 不知道怎么后来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回4节电池或插上220V插头试试有没有显示,看你的电池仓是4节电池符号,6V的机用8V的电压也许能扛住,毕竟 ...

就是看是干电池6V所以用的两节锂电池串联使用的 市电经过变压器也是”V左右 我觉得不是电压高了的

网友:
替换电源时应该先考虑电压差的问题,简单串几个二极管来降压也行啊。

网友:
我也常范这种错误,坏的东西无数。细心细心再细心。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病,明明是好的机器,就是拆开看看里面是东西

网友:
这款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其实用一节锂电也可以勉强用,两节电压太高。。我改锂电都是让它电压稍低于额定电压

网友:
收音机是6V的,两节锂电串联充满电是8.4V,肯定高了。维修吧,反正不修这个,又修别的什么。

网友(2017-06-09):
电压肯定高了,我有一台乐信的机子3v供电,为了图省事接了一3.7v的手机电池屏幕也不显示,没声音,放两节电池就好了

网友:
6V最高可用7.2V电池,2节铁锂的正好,再高就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