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VM-S63老式VHS-C摄像机齿轮轴松动

楼主(2017-04-26):
  因为故障拆机修理,好奇顺便拆了模式转换开关看看,结果没有记住初始位置造成状态出错,且造成带动状态开关的齿轮轴因为过冲而松动,敲打扩张了下效果不好,没有转几次又松动,当然主要是状态开关位置还是不对因此齿轮过冲。请问有什么好方法紧固齿轮轴?是照片中间的齿轮轴。同时请教状态开关初始位置应该怎么对位?照片中齿轮三角对边框三角正确吗?

中间轴松动

中间轴松动

中间轴正面

中间轴正面

状态开关

状态开关

楼主:
有高手修过类似故障吗?

楼主:
版主您好,我发的帖子为什么在综合维修专区目录中看不到?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帖子在草稿区里。

网友A:
第一张图,铁片上那二个孔,是齿轮对准用的,具体怎么对准要研究一下。那个轴,可以把所有齿轮和塑料件拆下来,拿到做不锈钢门窗多那里,要求焊接技术娴熟的老师傅快速点焊两下,提前准备一碗凉水,焊接完了直接丢冷水里淬火

网友:
焊接的时候,用台虎钳轻轻的夹住那个轴,铁皮保持平铺到台虎钳夹口上,这样做防止轴和铁片移位错位

网友:
你这样直接敲击铆接是错误的,铁皮上的空洞也被敲大了,正确的做法是把那个轴上钻一个深一毫米直径合适的孔,用圆头冲子或者放一个合适小钢珠,敲打钢珠,让那个轴外径往外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铁片上那二个孔,是齿轮对准用的,具体怎么对准要研究一下。那个轴,可以把所有齿轮和塑料件拆下 ...

这孔是对位用的我没有想过,回去研究一下,谢谢提醒。碰焊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底板是铝的轴是铁的。我原来敲击方法是不对,这次要找一个合适的套筒套在轴上再敲,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孔是对位用的我没有想过,回去研究一下,谢谢提醒。碰焊不知道行不行,因为底板是铝的轴是铁的。我原来 ...

不是碰焊,是氩弧焊,噢噢,底板是铝的呀,这个有点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碰焊,是氩弧焊,噢噢,底板是铝的呀,这个有点麻烦了

是的,焊接比较麻烦。对位我玩过录像机,它的状态开关对位比较清楚,这个对位看着应该是三角对三角,但是试机还是不对,不知道是不是齿轮也要对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焊接比较麻烦。对位我玩过录像机,它的状态开关对位比较清楚,这个对位看着应该是三角对三角,但是 ...

那两个金属齿轮必须对位(中间的过桥轮可能不需要对位),因为现在坏的这个轴上的齿轮上有一个不规则的部位,这些部位都是有特殊用途的。
可以在轴上攻丝,装个小螺丝固定,我记得我手里最小的丝锥是M1.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金属齿轮必须对位(中间的过桥轮可能不需要对位),因为现在坏的这个轴上的齿轮上有一个不规则的 ...

这根轴的直径是1.5mm,轴的底部有个平台直径2.4mm被齿轮遮住了,反面是装在平板上的,不能有凸起。我想还是用铆接的方法加固,只是现在没有合适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金属齿轮必须对位(中间的过桥轮可能不需要对位),因为现在坏的这个轴上的齿轮上有一个不规则的 ...

晚上按你的提示仔细核对齿轮位置发现确实需要对位,拍了些照片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按你的提示仔细核对齿轮位置发现确实需要对位,拍了些照片如下:

现在能正常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能正常工作了吗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铆压工具,还有是状态开关的初始位置对不对?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铜轴套的办法!!!
也就是轴和底板之间加一圈铜皮,然后再将轴冲进底板。
这个要求有一定的加工精度,动手能力要强。
轴的顶端边缘要挫光滑略尖,轴曲面可以挫花增加摩擦力。铜皮的厚度略大于轴和底板之间的间隙,不然冲不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铆压工具,还有是状态开关的初始位置对不对?

一般都是在停止状态下对准安装,只要齿轮对准了,所有齿轮和状态开关标记对准了就不会出错,其余的没有对准标记的齿轮允许“盲转”,一些机械臂和开关只和关键机构紧密配合。
那个轴有两种方法解决,
1,重新加工一个轴,台阶加大,压到铝基板里面的部分加粗一点点,加长一点点,便于铆接,铆紧之后打磨背面平,这样做唯一的缺点就是做轴的材料硬度可能不够。
2,重新加工一个台阶基座,中间打一个1.5mm的孔,提前铆接在铝基板上,原来的轴,带台阶的那里磨掉,磨到1.6mm,压到基座1.5的孔里。
我可以替你加工,不收费用,你自己出运费就行
第一种方式,你提供图纸尺寸就行,我做好了寄给你(铆接有一定的技术要求),第二种方式需要你把东西先寄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在停止状态下对准安装,只要齿轮对准了,所有齿轮和状态开关标记对准了就不会出错,其余的没有 ...

非常谢谢你的指导,我准备先找一个铜柱,上面打一个1.5mm的孔,然后试试铆接可否成功。我对机械加工连三脚猫都算不上,你说的我理解但绝没有那个能力来做,铆接不行我再麻烦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你的指导,我准备先找一个铜柱,上面打一个1.5mm的孔,然后试试铆接可否成功。我对机械加工连三 ...

要用紫铜加工,黄铜不行太脆

我这里有微型车床,台钻,加工一些异形零件还是可以的

楼主:
买了1.6mm的钻头,在一个3mm的铜螺丝上打孔,然后当作套筒来加固铆装松动的轴,虽然知道不够坚固但至少不会松动了,确实像lusdlyf说的那样黄铜比较脆用了已经弯裂了。接下来是复原工作了,比较头痛是没有留下拆前照片,应该是未加载状态装的吧,只好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