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8瓦LED驱动烧保险

楼主(2017-04-26):
收了几个故障飞利浦LED18瓦灯泡,大部分都是保险坏了,换了就好了,
最后还有2个,新换上的保险通电立马烧掉,不知何故,难道是ABS10坏了?

网友:
用表量下吧

网友:
整流桥坏的机会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图上的2个脚,如果没有阻值或很小,就是后面的电源管坏了,如果阻值很大就检查整流桥,里 ...

几乎为零,电源管就是后面的ABS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的是检查方法,如果是整流桥坏了,换一个再换保险丝一般没有其他问题,但是如果是电源管坏了,你 ...

好的,多谢,打算就此打住,这种贴片不好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乎为零,电源管就是后面的ABS10?

表棒搭电容若始终为006,那么此电容已经坏了。

网友:
楼上不要误导别人.这电解电容外观没有胀,很少坏的,
拆整流桥,用二极管档量一下4520各脚之间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就整流桥坏,可以用MB10F代换
这灯我也修了几十个,4520可以用场效应管代,但效果没有4520好!
保险管最好用线绕电阻!

网友:
我怎么就误导人了?他的电容是脱离电路板后检测的,表棒搭电容后 "若始终" 为006欧除非电容坏了(短路)否则怎么可能?外形好的电容不能坏......我醉了。

网友:
    首先烧保险,肯定有异常的电流或者电压,而保险的耐压往往余量很足,那么就要注意电流了,而你换上去后又正常,这种情况就需要留意电容了。
   这种恒流源和通货没什么大区别,就是跟淘宝上1块钱几块钱包邮一个灯的一样,没什么维修价值

网友:
真的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