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老司机们进来释疑下啊!关于热成像的问题。

楼主(2017-04-26):
      热成像原理是一种被称为“红外热成像”的神奇技术能够将热辐射图像转换成可见光图像,它能让人们看到过去看不到的东西。实现这一转换的设备称为热像仪,通过这个热像仪,可以让我们在漆黑的夜里看到有如白天的景象。(摘自百度)

        我是一个小小的PCP的爱好者,因为苦于晚上出去夜猎视线的问题。需要一台热成像,但又被那些动则成千上万的专业仪器吓住了。一直就此打住!
        后来听一些小道途径说是带夜视的监控摄像头可以改装!作为一个电子爱好者小司机的我表示这方面的知识确实匮乏,希望有这方面知识或者经验的老司机来可以解释下红外线  和  热成像的原理区别在哪里?摄像头到底可以改装吗!来发扬我等电子好者的DIY精神!

先来个福利图

先来个福利图

网友A:
那个只能改成夜视仪,改不了热成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只能改成夜视仪,改不了热成像的。

(⊙o⊙)哦    夜视仪与热成像 原理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
科学原理能写书。

网友B:
打猎,还用气枪,还敢在网上说,不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猎,还用气枪,还敢在网上说,不一般。

同志我说的是PCPOP哦
夜猎路边洗头城

网友:
听你这么一说 我也有点兴趣了 折腾永无止境啊

网友:
热成像的科技含量比夜视仪高多了去了

网友:
一个只能看外表,一个可以看内在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夜视仪与热成像有三种:
1.微光放大,一种纯光学仪器又称星光夜视仪,强光会烧毁仪器,损坏眼睛。。
2.被动型热成像,接受放大红外线,效果差,距离远。
3.主动型热成像,主动发射红外线(须有发射装置),接受反射,效果好,距离短。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B:
打猎,还用气枪,还敢在网上说,不一般。

你小心查水表  楼主说的夜猎不是你那个意思 呵呵

网友:
没什么高科技的,只需要一组红外LED作照明就行。

不过“夜猎”这种行为,把握不好是要请去喝茶的,别因为好奇打擦边球而湿了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夜视仪与热成像有三种:
1.微光放大,一种纯光学仪器又称星光夜视仪,强光会烧毁仪器,损坏眼睛。。
2.被 ...

科普知识,点个赞!

网友:
夜视仪和热成像都是红外线成像,红外线波长不同而已。实际上热成像也算夜视仪。热成像都是被动式的,贼贵。热成像以外的夜视仪有微光、主动、被动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