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克8020a换屏记

楼主(2017-04-26):
福禄克8020a换屏记!    !淘宝里卖的3位半屏     再给几个飞好线 的特写!     !飞线好屏在看一下测量精度!         电压的测量!    ,最后是屏参数

网友A:
拜读楼主此文很有启发。想进一步了解:液晶屏与原电表之间用“跳线”连接的问题,即屏的金属引脚---电表某一点连接的根据是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读楼主此文很有启发。想进一步了解:液晶屏与原电表之间用“跳线”连接的问题,即屏的金属引脚---电表某 ...

给您看看这个!您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您看看这个!您就明白了!

感谢楼主即时回应。但我没看到。不急,等楼主有空再发过来,谢谢。

网友:
看到附图了,容我慢慢学习消化,谢谢。

网友:
我看到那么多飞线,头都大了,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老福禄克焕发了青春!我一个8024的,也是液晶屏漏液,参照楼主的做法。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
这技术太赞了,楼主绝对是老师傅了

网友:
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这种按键很奇特

网友:
福禄克的老按键表,这么多年了测量还很准确,真是不错,值得收获,楼主手艺也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心细大胆,技术很高!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