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伍KT7020收音头显示缺0的奇怪现象分析

楼主(2017-04-26):
各位师傅有遇到这个情况没,最近收了台收音头经测试工作正常就是显示缺0,比如频率88.5显示正常90.3显示正常,但是100以上就缺0比如108.0缺0显示1 8.0看图,按照分析显示驱动电路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该0的笔画88显示都是正常的,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显示控制芯片是LC7570共2片驱动显示屏都换了2个LC7570还是不行,请懂的师傅帮分析下是什么原因!多谢了!

网友A:
没修过,根据问题现象,用白话说就是,前级指挥中心发出的指令是对的,终端辉光管显示屏也是正常的,就是中间的驱动电路,或者叫指令转换电路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根据问题现象,用白话说就是,前级指挥中心发出的指令是对的,终端辉光管显示屏也是正常的,就是中 ...

是的,很郁闷呢,真的是理论知识太少了

楼主:
无人懂吗?懂的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