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装硅钢片变压器最后那几片硅钢片是怎么装进去的

楼主(2017-04-27):
估计很多坛友都拆-绕-改过硅钢片变压器吧,就是那种EI型互嵌的,拆开改了线圈,电压,但装回去的时候装到最后,总要剩2~3片死活装不进去了,就算是废了很大的功夫,到最后也总有一片装不进去,如果这时强行装,容易把塑料骨架搞坏,甚至有时会伤到里面的线圈,硅钢片也会被敲得不成样子了。
有时不装完硅钢片,变压器老响
大家有没有弄这个的绝招,我是新手,学习学习了

网友:
我的土办法:插的时候中间插两片同方向的,整体尽量插紧后,最后的一片顺着这两片的中间敲下去就不会损坏骨架。插不下的不止一片就在不同位置多留几个。敲紧就不会叫了

网友:
有时候硅钢片都插糖衣炮弯了

网友:
用台钳夹呗,然后再浇漆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余一片二片不要紧,最重要的是要淋漆,使钢片成为一个整体,就不响了

网友:
我会拆,不会装更没有装过变压器,学习了。

网友:
首先铁芯片要清理干净,使用手虎钳台虎钳夹紧辅助插铁芯片,最后后几片可从中间插必要时锉刀修整锤子敲打以利于插入,一定对正防止切断初级线圈而前功尽弃。其实焊死順插铁芯变压器比分片对插好弄,只不过需要夹紧电焊。

网友:
重新装肯定是难装得下的,原来是没有泡求漆装上去的,你分解后是有漆的片了。还有有些片是变形的了,不一定要合装,但是要泡漆。那样片才不会松动。

网友:
最后不要留一片,留2-3片,就有了一定强度,且从中间插下,手握变压器,在木板上慢慢磕进去。

网友:
锤子哦,还能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
插片的时候中间要有几片是双片,最后的两三片就从这两片中间插进去。就不会伤到骨架和线圈了。全部装完浸漆OK.

网友:
只有找到最后几片装不进去的原因,才好解决最后几片的问题。根据我说的做,保准轻松进去。

变压器在出厂之前,为降低噪音,都要进行浸渍处理,粘结物会顺着不平的边沿微缝隙填充,每一片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粘结物。坼的旧片假如每片携带1/100毫米厚的粘结物,如果100片叠加后,就会增加1毫米的厚度,就会有2~4片塞不进去。

因此,旧硅钢片重新利用,第一,要把表面清理干净,可以用洗碗的钢丝球,不能用钢丝刷,但要注意,一定不能破坏表面绝缘层,这活比较费劲,需要一片一片处理;第二,最后两片装入千,表面滴上变压器绝缘油,进行润滑,如果没有绝缘油,可以用缝纫机油,如果缝纫机油也没有,可以到医药公司买个开塞露,或者看三级片时,用的那个润滑剂,估计也可以用,环保卫生,无腐蚀性

网友:
我一贯采用“火烧”(加热)除漆,可是坛里很多人反对加热去漆,更有人列数烧热危害种种。
其实,轻度加热既不会损害铁片绝缘,也不会改变磁性能。这是因为
第一,铁片的绝缘不是靠油漆的。
第二,只要控制好温度不要过高,低于“相变温度”——也就是不改变铁片的晶体结构,也就不会改变铁片的磁性能。
也即,加热时不能发红(黑暗中能见到微红时的温度约600度)。在600度以下加热,将残余油漆变成松散灰状,冷却后擦掉即可。

这样,就可以轻松地插片了,连最后的几片也能很轻松插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