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分立元件的稳压电源板,电路图放上来大家看看有无修改的地方

楼主(2017-04-27):
线路为 《晶体管电路设计与制作》里面的,自己做些小的变动。元件参数需要根据输出电压来具体设定。

网友:
个人感觉,有点复杂了。元件越多出故障的几率也多。

没有完全理解此电路,大致上可看成是串联稳压(电子滤波)电路,取样(可调),调整管输出。
不知输出电流多大,电流大时,最下面的稳压管有可能损坏。再,此稳压管限制了电压,取样电位器(可调电阻),意义就不大了,是否电路有问题。
限流保护三极管好像不能完全关断调整管的输出。

补充:以上回复时没看到第二张图,是根据第一张图说的。

网友A:
动手做着玩,练手可以。
实际使用有三端稳压78xx,或可调稳压317,电路简单,可靠性高,还具有过热过流保护。

网友B:
原理上至少还缺少图示中的红色的电阻一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上至少还缺少图示中的红色的电阻一枚。

多谢指正,在原图上已经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做着玩,练手可以。
实际使用有三端稳压78xx,或可调稳压317,电路简单,可靠性高,还具有过热过流保 ...

多谢指教! 就是准备练练手,主要想了解下防止高频振荡的电容如何调整和安装。已经按照原设计给稳压管加上了限流电阻。

网友:
真不如用LM317+扩流管,1.25V起调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同意楼上的 小电流不如用317。分立如果是大电流和高压还可以做。波纹精度的什么更不用说了。---纯属个人瞎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同意楼上的 小电流不如用317。分立如果是大电流和高压还可以做。波纹精度的什么更不用说了。--- ...

谢谢关注,看书本上这个线路的实测特性,DC15V-0.3A,输出噪声电压是8UVrms(40Hz-100KHz),这个指标不算低。所以一直想实际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看书本上这个线路的实测特性,DC15V-0.3A,输出噪声电压是8UVrms(40Hz-100KHz),这个指标不 ...

动手试试不错,但元件的差异和布线等等因素,实际效果可能离预想的会有很大差异。
如实际应用确实不如用稳压块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看书本上这个线路的实测特性,DC15V-0.3A,输出噪声电压是8UVrms(40Hz-100KHz),这个指标不 ...

除了噪声指标好点,其它都不行。输出电流太小,电源调整率、负载调整率都不会太好。

楼主:
今天打样的板子到货,安装元件,三极管安装时测量下,
SC1815, 放大系数: 435,
D667A 放大系数: 177,
2SD880,放大系数:147
基准电压用了TL431,设定输出5V
三个防止振荡的电容都没有加,工作正常。

楼主:
这个线路结构非常经典,准备调整下相关元件参数,再分别做两片输出50V0.6A和250V 0.1A 的板子

楼主:
管子做些变动,提高些耐压,电阻也改动些, 焊接完毕,输入36VAC,输出调整到35V,接100欧负载,短路保护后电压为8.4V,说明短路电流已经折返。 工作正常。
接下来测试250V的输出,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
用317+大功率管,简单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17+大功率管,简单实用。

谢谢指教,317扩流输出电压无法30V以上,这个板子通用性很强,现在输出是35V,过流保护后输出2.8V,效果不错。

网友E:
这个,,我觉的不如2块钱买个现成的调压板来的简单吧。。。

楼主:
输入36V时,空载电压54V,原来电解电容耐压50V,有点不安全,改为耐压63V1800UF,同时补充上几个小电容,因为电路工作稳定,没有自激,所以几个防止振荡的小电容没有安装。完成制作。

网友F:
做得不错!楼主追求的就是分立晶体管稳压电源的感觉,所以同学们不要总是劝楼主采用集成稳压加扩流的方案,那不是楼主的菜。楼主使用的TO220散热器不错,散热器自身是否带有引脚,如果没有引脚全靠三极管引脚支撑有点不可靠,楼主可否PM一下这个散热器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得不错!楼主追求的就是分立晶体管稳压电源的感觉,所以同学们不要总是劝楼主采用集成稳压加扩流的方案, ...

谢谢关注,散热器带1mm直径引脚,PCB背面预留有圆形焊盘,焊接固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觉的不如2块钱买个现成的调压板来的简单吧。。。

楼主追求的就是分立晶体管稳压电源的感觉

网友:
我以前用LM317做过一个可调电源,很好用,只是输出电流小。需要的话,还要加扩流电路,比你做得这个要简单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追求的就是分立晶体管稳压电源的感觉

谢谢关注,正在考虑给稳压管串联个1N4007能否提高温度稳定系数

网友H:
楼主在二楼给出的电路,在电路前面加个桥式整流和直流滤波电路。电路虽然简单,但设计得比较完善,没啥可改动的,只须在提升电路功率和电流上下点功夫。把电路里Q2换成小功率达林顿三极管,把Q4换成3~10瓦的中功率三极管,把Q5换成大功率大电流的100~300瓦的大功率三极管,再把电路里的大功率限流电阻R8(2.2Ω)换成大功率阻值更小(通过需要电源提供的最大电流计算得知其具体阻值)阻值的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在二楼给出的电路,在电路前面加个桥式整流和直流滤波电路。电路虽然简单,但设计得比较完善,没啥可改 ...

多谢指教!  这个板子主要是2个地方值得借鉴,恒流源负载配合稳压管,进一步降低噪声。  过流保护带折返功能,比常见的限流线路更完善。  已经购买电子负载,等到货了再做些过流保护方面的测试,

网友I:
楼主能否将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正在考虑给稳压管串联个1N4007能否提高温度稳定系数

哈哈,你这是在模拟2DW232的内部电路,不如直接使用2DW232做基准,再把偏置电阻换成恒流二极管

网友:
元件革命,当时受条件所限,电路还是不错的。现在开关电源以取代了大部分的线变。特殊的地方用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能否将这个板子的原理图发上来看看?谢谢!

谢谢关注,原理图和2楼基本一样,就是6.2V稳压管更换为TL431,否则无法输出5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你这是在模拟2DW232的内部电路,不如直接使用2DW232做基准,再把偏置电阻换成恒流二极管

谢谢指教,这2种方法应该能使这个板子的性能提高不少。

网友J: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加了过流保护,调整管基极供电电阻换成了恒流源,没什么问题。
要说改进的话,输出端最好再并个0.1U的小电容。误差放大这部分可以考虑用TL431代换,这样稳压精度高一些,元器件数量也会少一点。

注:没看前面的回复,楼主已经将稳压管代换为431。我说的改动是将误差放大管也取消,431阳极接调整管基极,控制级接取样电位器,阴极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典型的串联稳压电路,加了过流保护,调整管基极供电电阻换成了恒流源,没什么问题。
要说改进的话,输出端 ...

多谢指教,类似线路是这种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类似线路是这种吗?

是的,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TL431允许通过几十至百毫安,完全可以直接取代误差放大管,可以用它直接分流调整管基极电流,稳压精度还更好些。
这个图其实和您用的电路差不多,区别就是误差放大部分。
R1在您的图上是恒流源,比此图好。
过流保护此图是对地分流基极电流,您的图是BE间分流,都差不多。
此图有两个缺陷,一是431控制极没保护,R3调整到最上端时控制极直接接输出,431很危险。二是C2容量太大,相应会很慢,建议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的,大概就是这么个结构,TL431允许通过几十至百毫安,完全可以直接取代误差放大管,可以用它直接分 ...

多谢指教! 学习了!   今天把调整管改成金封的,结果E,B搞反了,通电烧了2个管子,郁闷,检查半天才算修理好,还得是多动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稳压电源不能很好地适应低压差,而且由于电流取样串接在输出主回路中,负载电流的剧烈变动会使输出电压 ...

30楼的网友,电流取样不串接在输出主回路中,那应该怎么接?电压取样,才不是串接在输出主回路中的吧?

楼主:
继续通电测试 ,过流检测电阻改为2欧,按理说过流应该在0.8A以上,但是接上2个6E2电子管,灯丝串联,估计0.4A,输出电压却无法升高,通电一会,电压才会升高。测试时,电流1A时过流保护,电流0.8A可以工作。 说明线路在短路保护后的工作点0.3A左右不稳定。

网友(2017-07-01):
折腾着玩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