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示波器维修

楼主(2017-04-27):
求助!
如图,示波器开机即满屏幕的绿。

网友A:
什么型号?CRT的?是不是亮度太高了?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扔的过了

网友:
pussydoggy,TDS3032故障能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CRT的?是不是亮度太高了?

飞利浦的PM3219,波形显示都对的,就是屏太亮了 调不下去。
但调波形亮度跟聚焦都正常的

网友:
拆了查下屏幕亮度方面电路

网友:
网上有pm3217的电路图

网友(2017-05-31):
有电路图吗?你在北京吗?

网友(2017-06-30):
查亮度调电位器Y有没有失效.

网友:
示波管的示波器有背光吗,我的怎么只有扫描线亮,

网友:
一般示波器1500V高压过高时就会这样,需查维修手册,测量示波管各脚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