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锗低频三极管的C、B极接在一起检波效果特好!

楼主(2017-04-27):
  本来想试试低频管的检波效果,用B、E结或B、C结,能响但效果特差,用B、E结检波时不小心把基极与集电极碰在了一起,突然声音大增。试了好多3AX31和3AX81都有同样效果,且完全可以与2AP9比美。不信你自己试试。如此好的经验,不敢私藏,特分享给大家。

网友:
BC结短接后,与E极的正向压降降低,高频特性有所提高,检波效率提高了。

网友:
BC短接能提高BE端的导通速度,集成电路里这种接法很多。

网友:
謝謝!長見識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路上的检波????矿机,意思是BC极连接一起?BC---|

当检波二极管用,基极与集电极接在一起当一个极,发射极当一个极,用在哪里都可以。我在矿机上试了,很有效果,比得上2AP9.

网友:
以前的老管子3AX31和3AX81等可以这样用,效果不错。

网友B:
请楼主再试下锗高频管的效果。

网友:
这可是一项发明,改天试试。

网友:
改天试试 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好经验,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C:
在普通的六管收音机中,检波级通常就是用三极管这样连接检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普通的六管收音机中,检波级通常就是用三极管这样连接检波的,

那是高频管,我说的是低频管。
80年代后的普通收音机一般是射极输出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再试下锗高频管的效果。

效果与低频管相同。

网友:
非常不错,学到知识了 !

网友:
有三极管检波原理都一样。

网友:
这个有意思,但不知道什么原理,集电极并到基极能减小发射结的电压降?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好呀,谢谢楼主。

网友D:
昨天晚上专门试了试,声音是大了,但是谐调效果差了,调整可变电容,始终只是一个信号状态,是不是应该理解为检波的效果差了?

网友E:
这个可以试试,有很多坏的3AG管。

网友:
虽然手里有二极管,但是这个也应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试试,有很多坏的3AG管。

3AG是高频管,我说的是低频管。

网友:
试过高频管吗?

网友:
很正常,可参考三极管饱和压降比二极管的压降低。

楼主:
高频管也试过,音量方面与低频管差不多,音纯净和选择性方面优于低频管。我有许多劣质低频管,用这种方法检波效果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晚上专门试了试,声音是大了,但是谐调效果差了,调整可变电容,始终只是一个信号状态,是不是应该理解 ...

我也有这种经验,选择性很差,不知道是不是跟输入输出阻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