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音响效果明显提高了。

楼主(2017-04-27):
以前我DIY了很多功放,听上去都差不多,除了数字的和电子管的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基本分不出来。所以也证明功放不是音响系统的短板。一度还觉得音响真没啥听头,可能是自己听力随着年龄下降了,心中也没有激情了。也就是过个DIY的瘾怀旧吧。
这几天把一对老音箱改造了一下,这对老音箱是90年代流行的时候买的,品牌是飞利浦,看着不怎么样,有可能是山寨,不过正品飞利浦音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这音箱是双六寸半橡皮边聚丙烯盆哑铃结构,中间的高音是球顶金属振膜,是不是钛膜不知道。把两个原配的喇叭换成二手豪杰六寸半,也是橡皮边聚合物盆,但是是长音圈,带相位塞,双磁铁。又在箱子里填满集市上买的化纤被套做吸音材料,原来的垃圾分频器扔了,两个6欧豪杰串联,8欧高音串4微法CBB无感电容反相并在低音上,然后一开声,下了一跳,太好听了,当年那激情又回来了。听了一下午廖昌永独唱,到现在还没够。。

撞大运也有好声音啊。。

感觉吸音材料很关键,之前用手指敲纸盆是“嘭嘭嘭”的声音,填充足够的吸音材料后敲声音短促很多。

楼主(2017-05-28):
看其他坛子谈音响的都是说不了几句就开始炫富骂人,就咱们这个坛子最和谐,都是纯粹的讨论,难得的一块净土。

网友A(2017-04-27):
低音可以不串电阻,高音可以正接,串联的电容在4uf-1.5uf之间调整到最舒适就行。

网友B:
这证明:音箱单元的重要性明显比功放更强!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功放只要输出够,不失真,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音可以不串电阻,高音可以正接,串联的电容在4uf-1.5uf之间调整到最舒适就行。

觉得现在声音差不多了,先不折腾了(不知道电烙铁还是焊锡不给力,焊接费老大劲了),听些日子再说。
低音没有串电阻,是两个各自阻抗6欧的喇叭串起来,另外反相并联一个串4微法电容的8欧高音。本来觉得这样高音会不会多点,结果听着没什么大问题。另外这种分频过渡很平缓,高低音共同工作区间很宽,高音正接反接是不是区别不大?反正串电容也就超前90度,正反好像都没什么区别。
据说6欧的喇叭都是比较讲究的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证明:音箱单元的重要性明显比功放更强!我也有这样的体会.功放只要输出够,不失真,都差不多!

是,我也不觉得失真0.5%的和0.1%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可能和3~5%的胆机有点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觉得现在声音差不多了,先不折腾了(不知道电烙铁还是焊锡不给力,焊接费老大劲了),听些日子再说。
低 ...

道理上如此而已,别忘了喇叭本身有电感。实际上基本不可能正好90度的。不确定的情况下自然是选择正接合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道理上如此而已,别忘了喇叭本身有电感。实际上基本不可能正好90度的。不确定的情况下自然是选择正接合适 ...

听几天反过来试试。当时反接考虑是,电容超前90度,高音头比低音的锥盆又靠前2.5厘米左右,以3400赫兹频率算大概四分之一波长也是90度,这样一共180度,就反接了。

网友:
感觉应该按喇叭的直径结合箱体适当增减选用吸音材料。好像有公式。仅供参考

网友:
声音这个东西很主观,喜欢就好

网友:
学习了,玩音响没深浅啊

网友C:
说的好,音响系统音箱占据95%贡献,从失真数据看也是这个概念,而音箱里面箱体占据80%的贡献,而箱体里面材质的处理占据一半以上的贡献,研究欧美古董箱名器,你会发现每个公司独有独特的材料处理工艺,回望我朝商品箱,好点的做了吸音棉与材料表面处理,如何来的好声。
更搞笑的是,很多国内高价箱以昂贵的杉木打造,他们以为材料高级声音就好,真是天大的笑话。愚昧至极。
材料的内部阻尼特性与纵波传递衰减特性是非常重要的,需要一些特别的手段对板材进行处理,如果研究欧美古董喇叭的板材,你会有大的收获。只是来说,这个时代以貌取人,箱子穿的好人们以为声音就高级。太搞笑了。
就材料来说,你稍微用心查阅可以查到有专门玩纸开口箱的一个群体。热闹非凡。我也跟着玩过,那种松软富有瞬态的低音还真是非常迷人。

因此要得好好的声音,对音箱的投入需要占足够的成本,商品箱即使几万的可以说没有跟进的打磨都是些稻草。这个结论估计很多老烧会笑我愚昧。可是这是事实。

网友:
音响系统 合适自己的耳朵就最好的 。

其他都是浮云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好,音响系统音箱占据95%贡献,从失真数据看也是这个概念,而音箱里面箱体占据80%的贡献,而箱体里面材 ...

贵有贵的玩法,便宜有便宜的玩法哈。。给个专门玩纸开口箱的链接好么,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有贵的玩法,便宜有便宜的玩法哈。。给个专门玩纸开口箱的链接好么,谢啦。。

几年前玩的东西,现在各种墙你也知道,越狱都困难。再次找到需要时间。
它居然是一个体系,有理论,各种纸板的效果,还有过去老式纤维板箱的一些讨论,我个人实践来说,纤维板箱的声音是最好听的。
板材的处理至少有三道工序,复杂的六道,根本不可能商品化,因为人工成本太高了。

这里可以透露一点最简单的纤维板箱的秘籍,就是对板材做沁蜡工艺,不信你去试试,喇叭配置方面如果玩开口的话,最好是古董全频喇叭,因为其F0与Q的搭配非常适合,功率不要大,超过10瓦的喇叭不能发挥这类箱子的优势。推动用五瓦类的甲类推。

现在找q0.45,fo80的五瓦古董喇叭很难找,找到也是很高的价格。所以老式国产全频是很好的选择,过去的喇叭因为大部分匹配开口箱,数据不需要有任何担心,

顺路:先锋有一只双扼边古董全频,中间高音盆带扼边的,极其稀罕,如果遇到,你千万不要错过,此类喇叭全世界极少几个牌子,都是天价。

网友:
自己听着爽就行了。前一阵朋友买了一套BOSE的家庭影院。听着也就那么回事。

验证码太艹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