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按折机功放板抄了个原理图.大家看看这个线路怎么样?

楼主(2017-04-27):
又按折机功放板抄了个原理图.大家看看这个线路怎么样?

网友A:
非常好的一款音频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一款音频功放电路!

谢谢版主.
能否讲讲它好在那里?

网友A:
那两只稳压管,稳压值大约为多少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只稳压管,稳压值大约为多少伏?

4733稳压管.5.1伏1A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能否讲讲它好在那里?

朋友设计的这款电路,性能必定是很好的!一是,它应用了全互补的差分输入级。这样的输入级,使得信号推动成了全平衡式,失真极小(当然,差分对必须是平衡的前提下)。第二,使用了共发共基的推动级(也即是电压放大级)。这种推动级,β稳定,线性极好,信号失真极小!。第三,朋友的这个设计,把前级电源与后级电源进行了隔离,使得前级供电少受可不受末级大功率输出时的影响。有了这三条,可知这电路,不优秀都不行!

网友A:
如果朋友把这个电路稍加改进,则必然更加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设计的这款电路,性能必定是很好的!一是,它应用了全互补的差分输入级。这样的输入级,使得信号推动 ...

谢谢.
不是我设计的.我只是照板抄的.这二天在学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朋友把这个电路稍加改进,则必然更加优秀。

改那里?我半吊子.不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那里?我半吊子.不懂啊.

这个电路性能已经很优秀,完全照搬也一定能制作出好的音频功放。但如果需要改进,我从这些地方入手:
1、把两个差分对的集电极负载,都改成镜流源。这个改动是十分有意义的。可以使前级更加稳定,本前级输出线性也更好。前级,处于放大器的前端,其稳定性,决定了将来制作出的功放的中点电位的稳定性。大功率功放的中点的稳定性,无论多么重视都不为过!所以,还是改成镜流源负载好。
2、两只推动管的发射极,有两个电阻。可以把这两个电阻合二为一。反馈点也就变成了大功率管发射极中点这一个位置,而与推动级脱离了关系。 这样改动后,更有利于线性推动功率输出管,使整机不失真功率加大。
3、最好使用前高后低的电压供电方案。前级的电压,比后级至少要高6V以上。这样,本机的正弦波输出幅度,会提高许多。
这三点改进,必然会为本电路锦上添花,使本电路更加优秀!

网友:
非常好的一款全对称音频功放电路

网友B:
电路够复杂,全对称,性能差不了。
既然是抄板,何不把“板”也发上来看看。

网友C:
版主
推动级按你方法改.稳定性我看有点不好!     说错勿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
推动级按你方法改.稳定性我看有点不好!     说错勿怪!!

不怪不怪!各畅己言而已,岂能有它。不过,有许多资料显示,推动级的发射极电阻,用一个时,确实不存在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D:
改得好应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改得好应是这样的。

朋友一定与我一样,是极其喜欢音频功放的人。因为,你的头像,就是一款功放电路呢!对于音频功放这样的极其成熟的电路,有许多现成的资料可供参考。所以,我们在制作以前,那是一定要把电路完全理解,一定要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自己的手,组装出一台真正高性能的机机来!不然的话,磕磕绊绊的事,在前面等着呢!不烧几只大管,那也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性能已经很优秀,完全照搬也一定能制作出好的音频功放。但如果需要改进,我从这些地方入手:
1 ...

老兄够专业啊.向你学习.

网友:
无知版的恒流镜像改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够复杂,全对称,性能差不了。
既然是抄板,何不把“板”也发上来看看。

来了.

此板购于本坛.

网友:
要是能把图纸中元件数值标出来就好了,我也可以做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一定与我一样,是极其喜欢音频功放的人。因为,你的头像,就是一款功放电路呢!对于音频功放这样的极 ...

我在调试功放新电路时,一般不上末级管,中点保护电路,及其他的辅助电路。

网友:
不建议改镜流源,镜流源增益太高,反馈必然得加深,互调失真加大,得不偿失。建议差分对上面也加上共基电路。取消输入和反馈电容 改全直流。电压放大级一定要有米勒电容。反馈要加补偿电容。这种电路我用pspice仿真过上百次,开环增益一定不能大了。

网友E:
还有,上面的发光二极管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性能已经很优秀,完全照搬也一定能制作出好的音频功放。但如果需要改进,我从这些地方入手:
1 ...

第三点改进我试过,虽然貌似电压放大级的电流不大,可使用几十VA的变压器给其供电,测试指标不错,听感下潜受到明显影响。
包括往电压级供电的那只隔离二极管,都有明显影响。

网友F:
这个对称电路很好,就是差分级的差分三极管异极配对不太好配,另外图中有一个错误的地方,上面的那个发光二极管极性画反了,按这样接上下两臂会不平衡,会出问题的。
我以前做的功放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称电路很好,就是差分级的差分三极管异极配对不太好配,另外图中有一个错误的地方,上面的那个发光二 ...

谢谢.

画时没有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上面的发光二极管画反了

谢谢

没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称电路很好,就是差分级的差分三极管异极配对不太好配,另外图中有一个错误的地方,上面的那个发光二 ...

电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