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高性能稳压电源

楼主(2017-04-27):
如下图:

这个电路妙不可言,经试验可行。使用开启电压较高的PMOS功率场效应管作为调整管,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可以使用常规的运放。

输出电压约等于 2.5+Rx*0.65,Rx的单位是k,0.65是流过Rx的恒流电流值。

电位器Rx的阻值是0,输出电压正好是2.5V。

需要固定输出,且对输出电压值的精度要求不高时,Rx亦可用稳压管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个是结构上更完善的设计:

不要纸上谈兵,上实物图看看参数。

网友A:
如何实现0伏起调?请老师回答,谢谢!

楼主:
这个电路无法实现0伏起调,最低输出电压是2.5V,0伏起调的稳压电源需要其它的设计。
这个电路的优势在于高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电压,电流多大?

输出电压:2.5+0.65*Rx,其中Rx是可调电阻的阻值。

最大输出电流取决于MOS管的导通电阻,没有三极管作调整管时的驱动电流的瓶颈。

楼主:
下面这个是结构上更完善的设计:

输出电压:2.5+0.65*(R1+R2)

R1、R2亦可用稳压管代替。

网友C:
    单从原理上分析,此电路是双重的恒压恒流采样,似乎非常精密,但温度特性比一般的稳压电路还要差。硅管结电压有-2mV每摄氏度的温度特性,两个PN结就有-4mV每摄氏度的温飘,温度升高时恒压源电压值下降,对偶的另一侧恒流值也会下降,两者的综合结果是恒压值进一步下降和恒流值也进一步下降。温度特性非常明显。R1和R2取值越大就越会加剧温度特性的放大,整个电路的温度稳定性非常差。
  相比楼主的电路,要得到好的效果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更好:采用温度系数低的基准电压给运放某个输入端提供基准,两个电阻对输出电压分压后给运放的另一端提供比较电压。

网友D:
电压倒灌会烧坏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从原理上分析,此电路是双重的恒压恒流采样,似乎非常精密,但温度特性比一般的稳压电路还要差。硅管 ...

多谢指点,用电吹风烘烤测试表明,这个电路的温度稳定性确实不太好。不过这种电路解决了集电极(漏极)输出稳压电源的负载调整率不够好的问题。如果负载原因使输出电压发生变化时,流过稳压管的电流亦发生变化,从而基准电压发生改变,产生误差。

相比而言,下面的电路温度稳定性就好多了。

最初的设计是用稳压管,把稳压二极管换成三极管,有些弄巧成挫。

另外,分压电阻的存在对稳压电源的精度影响很小,因为流过电阻的电流是恒流的,两端压降始终保持不变,不影响基准电压和误差反馈电压的精度。同时,恒流三极管和作为基准的LED二极管都具有负温度系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对恒流值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倒灌会烧坏ic

电压倒灌是怎么回事,愿听其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何实现0伏起调?请老师回答,谢谢!

实现零伏起调的一个可能方案是增加一个辅助电源,用来维持基准和误差反馈网络所需要的最低工作电压,如下图:

楼主:
这个是全分立元件版本:

这个是全三极管的版本:

网友:
楼主最后的电路恒流是没问题了,要进一步取得好的温度稳定性还应想办法抵消掉发光管的温度特性后提供给比较器稳定的电压,不过好像不好弄了。

网友:
楼主堆砌晶体管的观念是对的,这个年头找个三极管比找个电阻容易,这个思路值得提倡